[家电] 关于睿登可调电源纹波问题

楼主(2021-12-17):
最近手痒,也是双12活动  橙灰灰购买的,做工确实还不错,决定用普源示波器测量输出纹波,还是一样输出端并联0.1uf  cbb电容,暂时没有就用0.22代替估计问题不大,前级用爱尔威行李箱42v锂电池供电,拒绝和示波器通用220v 下图开始,最好居然达到1.2v  vpp,,难道是我测试有问题吗?麻烦大师看一下

网友A:
这东西就玩玩的,否则你看看和这个相同电压大小的电源要卖多少?

网友B:
确认一下探头棒的开关打在x1上,另外去掉CBB,用接地弹簧直接接睿登输出负极,不要用很长的线接负极,那样会引入很多额外的噪声,你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就玩玩的,否则你看看和这个相同电压大小的电源要卖多少?

说实话我觉得真有点后悔,这东西除了电流大点,设计上前卫一点,看店铺还有7-8百的,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购买,反正我是不买了

网友C:
看你买的哪一款,大电流的,没有后级线性稳压的,纹波肯定都比较大。我买的最先款的6006,然后更换了点解电容,用的红宝石的,纹波可以降到二三十。

网友D:
楼主那个小卡片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一下探头棒的开关打在x1上,另外去掉CBB,用接地弹簧直接接睿登输出负极,不要用很长的线接负极,那样 ...

确定都是打到*1的,按照你得我重新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买的哪一款,大电流的,没有后级线性稳压的,纹波肯定都比较大。我买的最先款的6006,然后更换了点解电 ...

我买的601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个小卡片是什么

买示波器送到内存卡卡

网友:
都做成这么漂亮的了

网友:
在意纹波,还是线性电源靠谱,,,,开关电源适合大电压大电流场合
当然也有做的好的开关电源

网友:
这原本就是BUCK电路,实质跟自己改的开关电源并无区别,只是增加了数控部分,调节更精确,所以纹波大一些并不意外,如果测试动态负载,估计效果更差

网友:
我也是这款RD6006 不要太在意波纹了,将就用吧

网友:
真干活的话,还是买成品电源吧,这样的就是学习技术用就行

网友:
随便玩玩可以,也确实没啥影响
有纹波要求的场合不行

网友:
RD6006P和RD6012P的纹波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