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360摄像头D806通电无反应,JWA5J更换后,还是无输出电压

楼主(2021-12-17):
JWA5J更换后,还是无输出电压。VDD33的电压很低。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有可能猴急有短路

网友:
"JWA5J更换后,还是无输出电压。VDD33的电压很低"   检查一下,升压部分

网友:
JWA5J输出是1.8V,LZ的3.3V是哪里的电压?

网友(2022-12-10):
D806通电长亮绿灯不能开机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