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205nm的冲击批可以当冲击扳手用了吗

楼主(2021-12-17):
不知道冲击批反向扭矩是否和冲击扳手一样要比正向扭矩大得多 能否当冲击扳手用

网友A:
冲击批和冲击扳手除了头部不一样,里面构造是一样的。冲击批当电动扳手用的话,那个转接头可承受不了太大的冲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击批和冲击扳手除了头部不一样,里面构造是一样的。冲击批当电动扳手用的话,那个转接头可承受不了太大的 ...

但是标称扭矩应该就意味着六角头能承受这个力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标称扭矩应该就意味着六角头能承受这个力吧

短时间能承受。长时间当扳手拧大螺丝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时间能承受。长时间当扳手拧大螺丝不行。

多大的螺丝能用

网友:
批头如果不好的话。。多打几次就会断。真有大扭力打螺母的需求还是上扭力扳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