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头、无线充电器常年通电,会有问题吗

楼主(2021-12-17):
习惯无线充电了,手机充电头给这个无线充供电,从来不断电,会有问题吗?充电头大厂生产的。

网友:
我也是常年插着 2 3年了没什么事

网友:
大厂充电头一般来说设计能用十年。

过压雷击浪涌等情况除外。
我个人是习惯用个排插(接线板)人走了随手关的。

无线充电器挺方便的,但本质是个小电磁炉。使用的时候放远一点。虽然几十K的频率可能不能传太远。。。

网友:
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无线充本身就是为了方便设计的,正常也都是长期插着的,不然每次用之前还得去插插头不是搞笑了吗 我用了几年无线充了每个都是长时间插着的,一般不会去管它,一点事没有

网友A:
没事,一直插着呢,几个月都没事。

网友B:
习惯了人出门随手关插线板。冰箱路由燃气热水器这几样不断电。

网友:
我的菊花3C畅玩联通版的充电头(5V 1A)现在还在用,以前还拔一下,后来都一直插在插座上不拔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事,一直插着呢,几个月都没事。

连续插了6年没事,几个月算个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续插了6年没事,几个月算个屁

说话动不动就带“屁”,呵呵……。

网友:
有辐射,只是小。

网友:
出门几天,就直接总闸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习惯了人出门随手关插线板。冰箱路由燃气热水器这几样不断电。

热水器为什么不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水器为什么不断电?

因为是燃气强排的,它需要一直通电,经常通断反而容易坏。

网友:
一直插着容易被隔壁老王蹭充。

网友:
能关就关,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