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喊话器加装录音功能

楼主(2021-12-17):
前几天便宜买了两个喊话器,便宜是便宜,只可惜没有录音功能,这两天工作不忙,拆,拆,拆,看看能不能加个录音。拆开之后看到PCB上预留有录音芯片的位置,这就好办了,买元件,改,改,改。。。。。。

1、喊话器全貌

2、拆机了

3、话筒部分

4、主板,上面预留了ISD1820语音芯片的位置,哈,哈,哈

5、主板反面

6、找相关资料

7、买元件焊接

8、录音这块还要单独画块板子,开画

9、热转印

打印机太次了,印的效果太差了

只能用油性笔重新描一下,好累呀

10、切割

11、腐蚀,溶液用的次数太多了,为了加块腐蚀速度,加热。。。。

12、开孔

13、焊接完成,与3D效果图一样,哈。。。。

14、外壳开孔,安装

15、焊接连线

16、组装完成,欧夜。。。。

网友:
恭喜楼主,折腾成功

网友:
收冰箱冰柜彩电洗衣机

网友:
收废旧手机换不锈钢碗盆

网友:
哈哈哈估计费得劲够买几个功能全的了

网友:
清洗油烟机排风扇,换纱窗

网友A:
那个IC掉电信息能保存100年,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收头发,旧手机换剪子换盆……

网友B:
什么都被你们收完了,我收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都被你们收完了,我收啥?

收藏

网友:
收电视,电脑,洗衣机,电冰箱。。。。。。。。。。。。。。好。。坏。。。都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IC掉电信息能保存100年,是怎么算出来的?

根据阿仑尼乌斯公式可以用加速实验的办法来测,比如说高温高湿环境加速老化,然后合理外推就可以了,当然这个是统计意义的估计寿命,实际的数据保存寿命会是一个类正态分布,所以说预估寿命仅供参考(这个涉及到失效模型里面的浴盆曲线了,是整个系统的问题)

网友:
回收冰箱、空调、电脑、洗衣机,电视机、摩托车、电动车,收烂手机、旧手机,换刀换剪子啦!(自行脑补方言吧,发不了语音)

网友:
收二手老娘们,小媳妇儿,不良少女,价高秒结款,  我这个不错,!

网友:
二大爷的货,我也搞了2个,只换了18650,这个声音太小了,没啥改装的欲望。

网友:
跟原装的一样漂亮

网友C:
这折腾下来,不算人工,也不如当初不贪便宜直接买个带录音的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折腾下来,不算人工,也不如当初不贪便宜直接买个带录音的了吧?

做这个主要是用来打发时间的,买,就没有乐趣了

网友:
支持楼主折腾佩服佩服,120秒录音先科扩音喇叭9.8包邮到家点我id

网友:
旧手机,坏手机,都可以换脸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