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士顿马甲主控CS4341+超袖珍PCB固态盘试着开卡成功……

楼主(2021-12-17):
偶然入手的这个盘,扫描到盘尾部明显卡顿,看外观很规整,好像是真品? 因为是内六角带孔螺丝,没有这个螺丝刀,只能使用暴力破拆外壳,拿出主板…… 超袖珍PCB第一次见到,还能这么省滴??  背面2颗镁光正品颗粒NW912? 用SMI工具软件顺利识别出马甲主控就是SM2258XT,然后试着用软件重开卡…… 经过NN次试验后,顺利开卡成功,再次测试,扫描磁道一气呵成,不见了开卡前的尾部卡顿情况,算折腾成功了?
可惜外壳被我暴力拆烂,没法复原啦 …… 哪天给它再配一个外壳

网友A:
可以去换新的。。。原厂颗粒按理说应该擦除一下就会好。。。

网友B:
10元钱买套工具,就不至于把外壳费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换新的。。。原厂颗粒按理说应该擦除一下就会好。。。

擦除一下直接死翘翘信不信?这个是SSD主控有坏块记录继承机制,发现新坏块理应标记坏块地址,然后用备用好块映射坏块地址替换,而且金士顿是分区域经销商代理保修的,所谓全国联保只是笑话,不信你就拿联强代理的坏金士顿找京东代理质保,你看京东理不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擦除一下直接死翘翘信不信?这个是SSD主控有坏块记录继承机制,发现新坏块理应标记坏块地址,然后用备用 ...

120G SSD容量已经太小,手里已经有好多个小容量SSD,没啥用处,不想要它就暴力拆开看看,没想到还真的见识到袖珍PCB了

重新开卡后扫描已经很正常,在H61主板的S2口跑分560上下,属中等水平吧。用SMI软件查看颗粒是镁光 TLC,开卡后看Smart信息,总PE数是7000? 这不是MLC的值吗? 哪里搞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元钱买套工具,就不至于把外壳费掉了。

120G容量太小,留着也没啥大用

楼主:
这块袖珍板SSD如果要用起来,也简单,找一张青稞纸两面包夹,胶带缠几圈,用双面胶随便沾在机箱的某个部位就OK啦……

网友:
金士顿这玩意根本没必要配壳子 直接裸奔还节约地方 找个胶带裹一下

网友:
一直以为是59xt,没想到是58xt

网友:
CS4341就是SM2258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