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科接口的锂电池没有座充有什么办法给他充电?

楼主(2021-12-17):
木工给我一块锂电池,我查了一下是东科的接口,我想配到我大艺电动扳手上用,可是没有东科的充电器,直充也没法充,想买一个转大艺的接口,然后用大艺座充充电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这个电池是没有充放电保护的,买个大艺电池壳套件,拆电池从新做一个电池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是没有充放电保护的,买个大艺电池壳套件,拆电池从新做一个电池包 ...

需要点焊机吧

网友B:
用可调试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可调试一下呗

有四个接口,接哪两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四个接口,接哪两个?

万用表测一下,接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