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刚买的32605 10A电池组连台IPHONE7 都充不满就没电了

楼主(2021-12-17):
电池组很新,刚买来没多久。由于工作忙一直没有拿来diy  今天拿出来测试了下给他充满后,放电测试连一台苹果手机都充不满就自动保护没电压输出流了。
我是用恒压12.8V给他充电的 刚开始充电电流可以达到3A,过了十来分钟充电电流就变成了0.2A 之后我继续充电12个小时以上,再次放电依旧没多久就没电了。还是无法把苹果手机充满。
这表示是这电池组废了吗?各位大神有什么高招给指点一下如何检查或者拯救。谢谢大家了!

Screenshot of 太阳能灯蓄电池带保护板3.2V磷酸铁锂电池组32650路灯12V

网友A:
拆开看看里面的电池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里面的电池心

32650锂电池是种圆柱电池,外径32mm,高度65mm,一般常见的为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
这种电池一般容量都大,估计容量不够了。电池要废了。

网友:
4串2并。可能有几组不行了,拆散测量一下。

网友B:
你充电电压不对,这个是4串电池,充电电压要16.8V.电池上标的是放电平台,接近于电量耗尽的电压了

网友:
4串磷酸铁锂,充电电压要用14.4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充电电压不对,这个是4串电池,充电电压要16.8V.电池上标的是放电平台,接近于电量耗尽的电压了 ...

3.2V的放电平台,可能是铁锂电池,4节串联充电3.6*4=14.4V

网友:
楼上正解,32605磷酸铁锂电芯 4串2并 按满电电压3.6算 3.6X4=14.4 所以充电电压要14.4V才能充满 按你12.8算的话 12.8➗4=3.2 没电是正常的

网友:
铁锂标准电压就是3.2伏,4节就是12.8伏,但充电满电电压是3.6.也就是楼上所说的14.4伏,只冲到3.2伏的话估计连20%都不到。

网友:
12.8v3a十分钟,也就是充进去大约6wh左右,ip7电池约8wh,7+约11wh,7大约能充到70%,7+大约能充到50%。

网友:
这电池哪买的,多少钱,我自己做了个,用的洗洁精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V的放电平台,可能是铁锂电池,4节串联充电3.6*4=14.4V

可是我再三询问卖家,告诉我就应用12.8V 充电啊。14.4V充会不会把电池充爆了?

Screenshot of 太阳能灯蓄电池带保护板3.2V磷酸铁锂电池组32650路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充电电压不对,这个是4串电池,充电电压要16.8V.电池上标的是放电平台,接近于电量耗尽的电压了 ...

三元才是16.8,这应该是铁锂,4串14.4v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再三询问卖家,告诉我就应用12.8V 充电啊。14.4V充会不会把电池充爆了?

看截图是铁锂电池,4串铁锂就是14.4V充电。
不放心的话还是退了吧,不能退又想用的话,就用14.4V充电,而且因为电池组可能不平衡,建议拆开外面的热缩膜单节3.6V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