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关于 快克850A+热风枪接线问题

楼主(2021-12-17):
前两天在矿坛收了一台剪线的快克850A+热风枪,由于内部连接线剪断不少(卖家说是剪了为了取铜)。所以发帖请教神通广大的坛友,谁有线路图或者实物接线图照片,在此先谢!

网友A:
电阻、电容、IC、线路板里的黄金竟然视而不见。

网友:
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电容、IC、线路板里的黄金竟然视而不见。

还是不识货啊

楼主:
80包邮,拆开看里面干干净净的,感觉上家用的不多,能修复就值了。

网友B:
根据电线的颜色来看可能的连接位置,应该电路图都不用。

网友C:
杀鸡取卵啊,这东西卖出去不比铜贵

网友D:
不是还留了根吗

网友E:
这个应该是废品站收回来的。懂的一般挂二手,只有废品站的大爷才会干剪线取铜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电线的颜色来看可能的连接位置,应该电路图都不用。

好几根颜色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杀鸡取卵啊,这东西卖出去不比铜贵

所以说废品站是我们的淘宝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废品站收回来的。懂的一般挂二手,只有废品站的大爷才会干剪线取铜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活 ...

可能目前铜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还留了根吗

主要是好几根线颜色一样,有线路图就保险一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好几根线颜色一样,有线路图就保险一点。

PCB接口都有标识,同一个接口颜色没有重复吧?
还不会接,就把所有接口拍出来解决得也快一点。

网友G:
我发过两台安泰信850热风枪拆机贴 你看看有参考价值吗

网友H:
我也是这个快客型号热风枪里面不一样没有工频变压器,用的阻容降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发过两台安泰信850热风枪拆机贴 你看看有参考价值吗

谢谢,我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这个快客型号热风枪里面不一样没有工频变压器,用的阻容降压电路

不会是山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PCB接口都有标识,同一个接口颜色没有重复吧?
还不会接,就把所有接口拍出来解决得也快一点。 ...

谢谢关注,现在基本弄清楚怎么接了。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0735-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是山货吧?

不是寨里面就电路板不太一样,气泵风枪头嘴都是快客的无疑,老产品了起码十几年了电子工厂里淘汰下来买的100米包邮,用的少使用淘了个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