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6k加闪迪开卡求助

楼主(2021-12-17):
试了很多版本,就o1228A这个版本开的远点,先是卡图中那步几分钟,一拔马上chesk isp那步,如果图中过了,然后一直卡在chesk isp runing那步不动,拔了也不报错,请问给位是设置问题还是版本问题

CE图

CE图

设置图

设置图

先是卡这里

先是卡这里

板子正面

板子正面

板子背面

板子背面

网友A:
其他版本试过了么  应该还是版本不对 看下开卡ID参数是不是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版本试过了么  应该还是版本不对 看下开卡ID参数是不是不完整

试过,就这个跑的最远

网友:
2256k,我只开过B95的,觉得是SMI中最玄学的,可能是开卡工具和固件的问题。你先试试容量是default看看?

网友:
cache programe 选上

网友B:
频率降低试试 100开始

网友C:
用无缓存工具,先开一遍看看能开过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降低试试 100开始

这个不能这样选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无缓存工具,先开一遍看看能开过不.

无缓存的认不到,改了参数也不行

网友:
2256K 应该类似58XT吧  不同闪存可能需要不同的开卡软件,我猜的。目前56K配的都是 B95 和HY16比较多见。

楼主(2022-01-24):
有没有人啊

网友:
颗粒上写着单颗64G,选的是16G,对不上号,自然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