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摩托罗拉edge X30新款手机首拆箱把玩试用简评

楼主(2021-12-17):
最近的手机实在是不好用了。

刚好听到路上一个人在吗,满门忠烈。。。。。。。

另外一个人说,摩托罗拉出了个新手机,edge X30,配置是骁龙8+

听着听着,我就下单了一台。。。。。。
[url=https://union-click.jd.com/jdc?e=&p=JF8BANMJK1olXg8EU1lbC0oXBl8IGloUXQEGXF1bDUknRzBQRQQlBENHFRxWFlVPRjtUBABAQlRcCEBdCUoWA2gME1gTWAQdDRsBVXtUAS5IAVlrBmRJTjgVby9-QW0BeDNlUQoyVW5dCUoWAmgAHlwXbTYCU24fZhZDXDFPRQdLGFgyVW5dD04WAWsNHV4VVA8AZFldAXteXzNKUhJOH05LAhxtOHsUM184G2sWbURsB1lVWEgSBmgJEl0UWAMFVVcPXElFBTpdSFtFXFZXBFhtCkoWB2Y4]

主要功能配置

包装盒

封条

条码

现在的包装千篇一律,毫无创新

类似于变色彩涂。

LOGO

摄像头

M

三颗头。具体参数还是见厂家。

重点介绍这个侧面指纹解锁。(集成在开关机上,触摸就能识别,非常灵敏,好评。)

解锁这个开关机键还是凸起来的。

另外一边,是个万能键,可以自己配置。

全家福,一个充电头60多瓦,一个双头USB线。一个硅胶套。一个取卡针,纸皮两张。

巴拉巴拉。。。。。(以前摩托罗拉的说明书,有一本书那么厚。)

巴拉巴拉

硅胶套,侧面做了磨砂防滑。

充电头 跟线。线估计只有1米。

取卡针,比较特别的冲压件。

这台美图手机总算可以退休了。

再见了。

吃个中饭先

楼主:
吃完饭继续。
取出卡托。

塑料包裹的金属。红色为防水圈。

有人说。。。。。还在用什么塑料的卡托。这个做工,真的复杂,首先冲压金属片,然后包裹注塑,再丝印,加防水圈。。。。。。

双卡双待。(当年,双卡双待,还是山寨机特权,现在是全民普及。)

通话清晰无杂音。

充电头支持快充。瓦数大。68瓦特

双type-c线!

1.方便type-c设备(某些仅有type-c接口的笔记本如macbook、xps,手机,显卡等)直连type-c外设(手机、采用C口的移动硬盘、采用C口的鼠标、键盘,显示器等等)
比较常见的场景有:
仅有C口的笔记本连接手机
手机/仅有C口的笔记本连接C口移动硬盘
手机/仅有C口的笔记本连接C口的显示器(音频,视频,电力,触控一线通)
2.双type-c线相比于传统的USB-A to type-c线,多了一个可以握手PD协议的触点,传统的A to C的线是没有这个触点的。
例外,目前新款小米手机附送的40w充电器是A口PD充电器经过拆解,是在传统的A口上加了一个触点才能在AtoC的线材上触发PD,也就是充电器和线都是小米定制的,目前只发现这一个例外,其余的PD都是需要通过双头C线才能触发。
3.接第2条,type-c相比usb-a的触点除了PD充电的触发,还多了许多的新功能(如DP协议的视频输出等等),而type-c转usb-a的线很多触点的功能都缺失了,因为usb-a上没有对应的触点,type-c上的对应触点只能空置,从而功能缺失。

充电头也是type-c接口

撕膜,丝滑啊。

其实个人还是喜欢USBA

双type-c

比较短。1米。绿色为1.5米

侧面指纹。(这里,要说一下,解锁真的灵敏,握持大拇指,右手,方便的很。识别率可以说百分百。)

左手就更加方便

这样子,左手食指,一摸,解锁了。。。。。灵敏的丝滑的比杜蕾丝还要丝滑。。。。。。

紧急

显示调整

显示调整

相机测试。

成像比较偏鲜艳

WIFI够快。下载导航地图包,几乎也就是一分钟不到,两个省份。

搜索比较不够智慧。不如水果。

这里是安装高德弹出来的。

高德的小插件

最左页的编辑。

关闭。全部关闭。

显示

感应显示

杜比

便签嘛。。。。。搞得这么嗨的名字。

这玩意,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也是用不上的。左边一键万能按钮。

没啥用,选择了无。(这个键,能不能退了,退五毛钱给我。)

搜索时间,调整24小时模式。

屏幕锁定,触摸一直找不到。。。。。

这玩意,他既然不叫面部解锁?

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

然后就可以了。

下拉菜单。

可以编辑。但是没看到静音的按钮。

编辑

改的挺大的。。。。。

上拉搜索界面。

点到了系统更新。

下载 功夫,找不到一键锁屏。。。。。这个搜索就是鸡蛋。。。。。太特么智慧了。。。。。

更新完成。

开机

这个能不能叫广告?

经典哈罗,摩托。

巴拉巴拉

一键锁屏在哪里。。。。。。

这玩意叫锁定,按了要输入密码。

最后在一个坛友的帮助下,他说,安卓改版了,在空白处按屏幕不动,会有菜单。。。。。。

哎。。。。。。

总算找到了。

就是找这个

充电。

充电。速度还可以。

完成,总的来说,对得起这个价格。另外,静音问题,需要按一下音量键,然后右边会有个音量条,可以选择静音跟震动。
这个二级菜单,有点用的不舒服。什么年代了,都不能普及一下水果那种静音的机械按钮。。。。。。。

左边的按键,我加五毛,能不能改一个?

其他的,都还不错。总的来说,优点,配置OK,指纹OK解锁方便,识别率高。面部解锁,也算不错。虽然,看起来,那个功能怪怪的。。。。。

其他的中规中矩的,没什么惊艳的地方。100分满分,能给个92分吧。

楼主:
双卡。双待。
最新更新系统。

左上屏幕下拉,为通知信息

右侧屏幕下拉,便携式菜单更新

搜索更新。能够全面搜索手机内部文件,跟网络APP

搜索更新。能够全面搜索手机内部文件,跟网络APP

网友A:
上套后,镜头有无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套后,镜头有无突出?

基本持平。

镜头中规中矩的。没什么惊艳的。

指纹解锁惊艳到了。灵敏。。。。。。。

网友B:
前几天买的edge s,其实双十一前就看好了,结果京东自营11月1号突然断货,一直到现在都是没货,偶尔有个一台可以调货。本来想等大量上货再买,怕这一台两台的上货是返厂维修回来的,结果发现这次除了发布了X30,还发布了S30,妥妥的S的后续机型吗,但是几个S喜欢的特点全砍了,想着再不买怕是要停产,就抢了个黑色的,广州调的货。
到手用了两天多,系统挺流畅,功能也很简洁,不喜欢国内各种额外功能,不想用还删不掉。但缺点也很明显,有许多常用的功能还是不够完善,比如流量不能设置在下拉菜单显示,每次看个流量还得进设置去看,流量限制功能也很弱;另外来的归属地和诈骗中介啥的数据库也比较弱。像自己都不带视频播放器这种都无所谓了,但这些牵扯到系统底层的功能还是厂家完善一些比较好。
看好大电池待机长,前天中午拿到手时是满电的,中度使用了两天多,今天傍晚才没电,本来觉得很满意了,结果晚上7点多充满到现在,不到4个小时,掉了15%电,这么算又成了一天就没电了。看官方论坛上很多人反映莫名奇妙耗电飞快的,也不知道是不是也让我赶上了,有人说80%以上掉的快,之后就好了,只能等等看了。

网友C:
用的火龙888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买的edge s,其实双十一前就看好了,结果京东自营11月1号突然断货,一直到现在都是没货,偶尔有个一 ...

那个是骁龙888耗电一些!这个骁龙8➕!还是省电一点!也没有那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火龙888处理器

S就怕火龙!所以选了x

网友D:
木有拆机图、给差评

网友E:
有没有双击屏幕息屏开屏?另外左键能不能设置关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木有拆机图、给差评

拆机,有风险!还是不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双击屏幕息屏开屏?另外左键能不能设置关屏?

没试出来!可能不行!左键我是直接选择无功能!解压按着玩!

网友:
应该增加拆箱乐园板块,跟拆解电路板芯片等区分开。不过楼主可能不玩MineCraft等导入模组游戏问题不大,如果玩Addons模组,Android12跟11的data文件夹无法进入有一拼,连我的荣耀平板v7因为Android11的data文件夹无法往里拷贝,玩MineCraft绿色基岩版只能Android7虚拟机,vmos和x8等都有点让人买vip,没台式机雷神模拟器绿色。

网友:
还是觉得870爽,比888和8Gen1凉快多了,不是游戏专业户的话用个3年应该没问题,870卡了888和8Gen1也好不到哪里,该换的时候就得换

网友:
除了便宜一无是处
手持edge s的体会, 尤其是软件那个拉胯啊...... 说是垃圾不为过

网友:
恭喜楼主新机开苞

网友:
MOTO的最佳功能就是切2下手电,翻2下相机,相当方便,从口袋里摸出来的当口就可以开启了. MOTO X 和 MOTO Z用户留言.

网友:
之前刚看到测评的时候还是有点心动的,不过手里用了两年的魅族X8挺争气的,所以也没打算买,看楼主开箱看到Lenovo突然没了购买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