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指南车智能脉冲修复充电器(KTB-BC1805)

楼主(2021-12-17):
拆解指南车智能脉冲修复充电器(KTB-BC1805)

楼主:
背面未见明显异常,正面保险炸了、桥块挂了、摸死死了.......
先丢一边,待修

网友:
这么详细的图片,楼主辛苦了。

网友A:
炸成这个样子,pwm的控制芯片应该也够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成这个样子,pwm的控制芯片应该也够呛了。

所以先扔一边,让它凉快去

网友:
省了那么多零件,尤其是EMI,缩水厉害,夹子这样搞容易不小心碰到短路吧

网友B:
这个充电器值得折腾,拆旧充电器上的共模线圈和安规电容补上.

网友:
是真的脉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器值得折腾,拆旧充电器上的共模线圈和安规电容补上.

估计没有那么容易

网友:
看起来蛮规整的

网友:
看指南车以为是个山货,没想到做工用料还过得去。

网友:
搞不好芯片也挂了。。。。

网友:
可以丢了买新的了

网友:
有个类似功能的充电器~

网友:
最近在折腾电动车充电器 已经给电动车店老板修了好几个了 后面图都懒得拍了发帖了 昨天弄一个48v的 反接保护的可控硅坏了 换上完事 可是电压偏高 一般都是56到59 这个空载60 插车上62 背面并了个电阻 看焊点应该是原主人自己修过 拆除后电压还是偏高  老板却说没事

网友:
这种应该算是真正脉冲了吧。

网友:
我找了个3845  18A电源改电压充。

网友C:
惨烈,感觉不用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惨烈,感觉不用折腾了

几位大婶都这么说,我想也是没戏了

网友:
后级用单向硅就好了,没电不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