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维修并升级超级电容点焊机-3串电容8管2400A

楼主(2021-12-18):
之前咸鱼淘的白菜点焊机控制板,6管,1800A,单片机被搞挂了。
正好本地热心坛友有同款板子,炸了mos管,单片机是好的,送给我折腾。
结果手贱把自己板子的6颗mos管也炸了,狠心重做了mos板,升级为8管2400A,还用原来的控制板输出控制信号,省事。
这是坛友赠送的板子,mos烧糊,但是单片机是好的

懒得拆焊换单片机,直接把两片板子摞起来,控制信号飞线到我的板子上

搭起来就开始点焊,手贱把我的板子上的mos也炸了

盖子都炸到屋顶了

赶紧用电子负载把电容的电放光,太危险了

热风枪吹下炸坏的管子,还好没那么严重,板子没糊

索性全部重新焊接了,拆元件移植,剩下的空板子用药水洗掉,方便查看线路

跑完线路,撕开铜箔,内部都碳化了

二话不说,抄起EDA十分钟画一个8管的mos板,懒得画单片机板了,用的单面铝基板,散热好

然后就是采购MOS管,好贵,二十块钱没了

还好管子是正品,内阻低于1毫欧

涂锡浆焊接

手工贴管子

180度加热台,三秒钟焊接,铝基板我只能这样焊接了

检查一下有没有连锡

焊接很整齐,一条线,完美

剩下的就是组装,略

查看驱动信号,貌似拖尾很长

三档也很拖尾

群里Q专家提醒减小mos下拉电阻,改善了许多,在此表示感谢

点焊了一个15并的18650电池组,十分顺利,非常结实,再也不炸管了

三档貌似高了点,焊点有点渣

二挡正好,一档也很结实,终于有自己满意的点焊机能用了,哈哈哈哈

手里还有几片铝基板,免费赠送了,方便扩展手里的点焊机mos阵列,当然,自己画板子也很简单,建议自己画板子去打样

网友A:
者板子做工用料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者板子做工用料真不错

扛不住暴力烧毁。。。。。。

网友B:
这个电路,我觉得电路板是薄弱环节,毕竟铜箔没有多厚,大电流不易!还是焊铜排上,电流散热兼顾

网友:
大婶真能折腾。。。。。。。

网友C:
用热风筒吹不会吹坏管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热风筒吹不会吹坏管子吗?

吹的是坏管子,新管子是用加热台焊接的

网友D:
加热台真漂亮!加热台多少钱撸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我觉得电路板是薄弱环节,毕竟铜箔没有多厚,大电流不易!还是焊铜排上,电流散热兼顾 ...

板子预留了大面积镀锡,方便上铜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热台真漂亮!加热台多少钱撸来的

九千多¥,不到一万块,挺便宜的

网友E:
         这驱动波形明显属于小马拉大车驱动不足嘛,场效应管开关速度纳秒级别,点焊脉冲毫秒级别,差五六个数量级,波形应该是陡直的才对,加一级推挽会好很多

网友F:
好手艺,不过你要是把单片机一起画上去的话就更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驱动波形明显属于小马拉大车驱动不足嘛,场效应管开关速度纳秒级别,点焊脉冲毫秒级别,差五六 ...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手艺,不过你要是把单片机一起画上去的话就更好看了

懒啊,哈哈,画mos板的时候还没跑板子,单片机走线

网友G:
不错不错,又可以愉快地玩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不错,又可以愉快地玩耍了

折腾起来吧,现在不炸管了

网友:
这个点焊机考虑装个外壳吗?还是就这样裸奔

网友:
这么容易炸,看来这批处理的板子有缺陷

楼主后补的MOS哪买的,假货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驱动波形明显属于小马拉大车驱动不足嘛,场效应管开关速度纳秒级别,点焊脉冲毫秒级别,差五六 ...

说的对,而且楼主从6管改8管了,驱动不足

网友:
驱动不足,看来光耦还是不靠谱,建议用D772和D882搭个图腾驱动看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