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来的微波炉变压器,大家看看多少瓦的?

楼主(2021-12-18):
散步发现垃圾桶旁边一个微波炉,果断回家拿工具,拆开取出微波炉变压器。拆的时候怕被电,全程用螺丝刀操作。大家看看这个变压器多少瓦的?我测了粗铜丝这边电阻0.5欧,细铜丝这边78.8欧,中间黄色的线居然是导通的。灰色线和另外一段接外壳78.8欧,是细铜丝两端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正在编辑,图被系统调了方向

网友:
一般700-900W居多,当800W好了

楼主:
好了,终于调正了照片方向。这个绝对是铜的,就是不知道功率

网友:
黄线只有几圈吧,肯定测量差不多就是直通的

网友B:
没我的大 我记得初级应该有1欧以上吧?黄线是给灯泡供电的 只有几v

网友:
一般700-800W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我的大 我记得初级应该有1欧以上吧?黄线是给灯泡供电的 只有几v

黄线是磁控管灯丝供电的

网友:
700应该是功率吧

网友D:
后面的-70应该是700w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面的-70应该是700w

那点焊机没戏?

网友:
这个可以做点焊机。

网友E:
点焊18650电池700w改造的也够用,别被带节奏。35平方国标绕3圈左右,奶粉罐的铁皮把漆摸掉都能焊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我的大 我记得初级应该有1欧以上吧?黄线是给灯泡供电的 只有几v

图片上的变压器700E就是700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点焊18650电池700w改造的也够用,别被带节奏。35平方国标绕3圈左右,奶粉罐的铁皮把漆摸掉都能焊住。 ...

请问拆粗的这边还是细铜丝这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黄线是磁控管灯丝供电的

哦 对 记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片上的变压器700E就是700瓦的。

嗯 700瓦的 从自家旧微波炉上拆下来的 十几年前 应该是铜线的

网友:
下次再遇见的正确作法应该是抱回家再找工具拆,而不是先回家拿工具再过来拆,因为你有可能拼手速拼不过路过的大妈。
我有次也是看到路边垃圾池里有两个大音箱,成色也还不赖,想着一回回来时顺路捡回家,结果大概十分钟后再从那过,已经不见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我的大 我记得初级应该有1欧以上吧?黄线是给灯泡供电的 只有几v

你这个比我的大才700W, 我的估计只有500-600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