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挂了一块,设计了一个并充串用的电路,大家讨论下可不可行,....

楼主(2021-12-18):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防锈防水不好搞

铅酸电池挂了一块,设计了一个并充串用的电路,大家讨论下可不可行,看有没有BUG
插接件用的5557,我看他最大电流只支持9A,但是骑行的时候电流比较大,所以我把1-4脚,3-6脚,5-8脚相连的时候都使用了双针。
总正极和总负极就是通往电机的输出线,固定不变。
真正实施的时候我想把2号线转移到插接件的最下面,这样1-4、3-6、5-8这3组线的物理距离更好施工一些。

4块电池有3块内阻都是14毫欧,1块40多毫欧了,把40多毫欧的以旧换旧给卖家10块钱,换了一个16毫欧的。还是不是很匹配,串充的话,大内阻的还是会最先挂掉。所以就想了这个办法,充电的时候是用400瓦12VLED电源通过微调旋钮调到14.4v给电瓶充电

网友A:
一坨旧电池的价格应该在30以上。废的电动车卖能卖200-300,基本就是电池200,剩下的废铁100.

网友B:
铅酸电池不是串联充电吗?折腾是不是多余啊?

网友C:
没啥意义。现在换一组电池才200来块钱。可以正经骑行一年到两年。

网友D:
这种插头出现锈蚀之类的,哪根接触不良发热,会不会潜在风险?

网友E:
只要其中一块电池电压不平衡,并联一瞬间其它电压较高的电池以几百安电流给它倒灌进去,想想都酸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坨旧电池的价格应该在30以上。废的电动车卖能卖200-300,基本就是电池200,剩下的废铁100. ...

铅酸电池废旧后残值还是比较高的,比锂电池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酸电池不是串联充电吗?折腾是不是多余啊?

现在就是出现了单块内阻增大,串充它分的电压高,先充满,其他的没充满。高内阻的充满之后如果总电压没有达到充电器转灯电压,那它两端的电压还会升高,就是电解水失水了,就会进一步加大内阻,恶性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啥意义。现在换一组电池才200来块钱。可以正经骑行一年到两年。

换一组280,报价低的是260,不想再给他投钱了。而且我的其他3块电池还很好,只换一块,再改造充电是最省钱啊,

网友F:
折腾这电池干什么?完全没有必要,把旧的电池拿去修电动车那里,再加个10块钱,从人家那里,换一块能用的旧电池不行?
补充一下,原来已经换了啊? 感觉真的没必要折腾,电池寿命都已经差不多了,说不定你这样做了以后,过不久还会继续坏另外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插头出现锈蚀之类的,哪根接触不良发热,会不会潜在风险?

这个风险还是挺大的,感谢坛友提醒,我设计的位置是会淋到雨水的。那就要再改进防水,或者是纯铜插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其中一块电池电压不平衡,并联一瞬间其它电压较高的电池以几百安电流给它倒灌进去,想想都酸爽。 ...

压差不会有那么大的,因为我几个电池的内阻差异没那么大,我这么设计就是让它以后内阻差异不再扩大

网友G:
一直想做一个这种转换开关,并充串用。想找一种双置的空气开关改变每块电池状态,不知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想做一个这种转换开关,并充串用。想找一种双置的空气开关改变每块电池状态,不知有没有。 ...

如果是空气开关的话,就太大了,要9个1P开关,占用空间大,而且成本高,不入用4个外置电源单独充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折腾这电池干什么?完全没有必要,把旧的电池拿去修电动车那里,再加个10块钱,从人家那里,换一块能用的旧 ...

我的3块电池其实还是很新的,21年4月的,只不过是售后电池,不再包售后了。而且我的那3块好的,内阻也很低,我量了不下于50块电池,始终找不到跟我内阻差不多的,当然也有1年不到的电池,但是都不入我的内阻好

网友:
插接头过流能力如何?充电需要配独立充电板每个电池配一个不能并联充。就是说需要配4块充电板。

网友(2022-10-05):
不明觉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空气开关的话,就太大了,要9个1P开关,占用空间大,而且成本高,不入用4个外置电源单独充成本低 ...

好像看到过有一种切换开关,可以切换串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啥意义。现在换一组电池才200来块钱。可以正经骑行一年到两年。

东莞以旧换新,要290,全新360。。是四个电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