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企业级和家用级SSD拆机对比(东芝PX05 VS 金泰克S300)

楼主(2021-12-18):
抛开价格不谈,只看看企业用的和家庭用的固态盘有什么区别
主角一:东芝PX05企业级固态硬盘
主角二:金泰克S300 120GB SSD

外观大小相同

接口不一样,东芝SAS,金泰克SATA

东芝的有金泰克两个厚

反面比较下

接口对比

下面开拆金泰克

容量问题吧,空余BGA没焊

具体主控、颗粒就不查资料了,毕竟坛里大神多的是

下面PX05SRB100开拆

还是挺厚重的

背面也全覆盖

SAS接口

容量好像是960G

背面挺多的散热贴

和美满公司合作生产的主控MARVELL TC58NC1032GTC

铝合金框架

PX05SRB100全家福

谢谢观看

网友:
工业级SSD散热片设计的完美!

网友:
我企业级硬盘是两块板子组成

网友A:
上面的电容可真多

网友B:
居然用电解蓄电,防掉电丢数据,为什么不用固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电容可真多

完整的【掉电保护】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居然用电解蓄电,防掉电丢数据,为什么不用固态呢?

漏电大,不是说固态就一定比普通电解好。一说电解就要固态的往往是外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用电解蓄电,防掉电丢数据,为什么不用固态呢?

现在也有用钽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漏电大,不是说固态就一定比普通电解好。一说电解就要固态的往往是外行 ...

是咯。像英特尔DC S3500用两个35V 47uF的日本化工KZH系列黑金刚电解电容做【掉电保护】阵容。
固态电容某些性能比不上电解电容。

网友:
KEMET钽电容阵列【掉电保护】
高端SSD,工控盘或者服务器SSD,必须带有【掉电保护】功能!!!!
因为高速缓存是易失性存储,断电后存储就会消失,所以带有掉电保护可以在强制关机或异常断电情况下,钽电容会进行工作将缓存中的数据存入NAND颗粒中,以保证数据完整性和固件FTL表的完整性!
有些人不懂,就只信什么颗粒eSLC,SLC,eMLC,MLC,eTLC!这都是受人吹嘘导致的误解!一款大容量产品原厂正片MLC这只是最最基础的配备!!关于
【掉电保护】的重要性,有些人竟然不当回事,事实上掉电保护功能在SSD中所占的位置与颗粒不相上下!这点可以自行搜索掉电保护相关知识。

高端SSD存储设备三要素:
1、颗粒品质(正片、全新、宽温度适应耐热耐寒、长寿命)
2、
【掉电保护】及PCB板材的电气性能
3、固件、
宽温主控(耐热耐寒)

网友:
掉电保护和散热片不错,家用款都舍不得用完整电路板占比。

网友:
东芝那个大主控芯片,我估计很贵,很稳定

网友D:
对比太强烈了,金泰克不用拆开都知道输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比太强烈了,金泰克不用拆开都知道输定了。

哈哈,价格也相差了不知多少倍

网友:
只对比品质不对比价格,都是扯淡。。。同价位才有对比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价格也相差了不知多少倍

所以 这种对比毫无意义。。。

网友:
同价位才有对比性,企业级别的优先是稳定

网友:
没看出来是多大的容量400G?

网友:
半年前买块二手PCIE版的Intel 750使用至今,发现即便主机突然断电,系统也从未出现崩溃或自检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