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525刷爱快配合水星千兆d191g作ap带机量会有改善麻??

楼主(2021-12-18):
d525刷爱快软路由配合水星千兆d191g作ap带机量会有改善麻??

之前水星ap   ap  直接插得光猫!!!

不知道ap瓶颈是多大???

网友:
做ap大概带机量能翻2-3倍,我之前试过华为的ws6500 不做ap大概30多个就不太行了,做ap后小娱c3分配华为的带5.60个没人反应卡

网友A:
你说我把钱从农商银行取出来存进长江银行,对收购李嘉诚的长江实业有帮助麻?
之前都是直接存在农商银行的。
不知道我资金的瓶颈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我把钱从农商银行取出来存进长江银行,对收购李嘉诚的长江实业有帮助麻?
之前都是直接存在农商银行的 ...

不能这么比较吧,锐捷官网明确有说明路由模式和ap模式的带机量说明,ap模式都要比路由模式多出一两倍。

网友:
问题在光猫,你去搞软路由和ap有什么用。
把光猫改成桥接,用路由器拨号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网友:
简单来说,路由器LAN接入用静态IP,关闭无线,无线接入用ap。基本上路由器能带200终端

网友:
你有多少终端需要带,如果是二、三十个的话,估计不会有什么区别,191G我也有一个,用来做中继,用个几天就得断电一次不然卡的用不了,主路由没做过,水星虽然比TP便宜一点,但做工和稳定性略差,尤其是现在的路由发热都大

网友:
水星的固件加密了,没办法随便刷,还是想想其他的固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