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C3845充电电路输出电压偏高,求维修思路<已修好>

楼主(2021-12-18):
之前报警的UPS,放这吃灰很久了,今天有空拆出来尝试维修下,目前基本定位是充电电压过高报警,拆出来主板找到充电模块,拆下来

单独接220测试,确实是充电模块问题,输出电压正常56V,目前测量是63v-64v
UC3845的电路

请教各位这个维修思路如何,一般考虑是哪块问题
目前测量输出电容容量正常,且接入主板以后主板上还有1个3300uF的电容
输出带载也正常,电池能正常充满,然后电池保护板动作,切断输出,空载电压偏高,UPS主板报警
============================
电源已修复,请移步10楼

网友A:
你试着调节3845的反馈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着调节3845的反馈电阻吧

反馈电阻一般在什么位置,看电路是通过431反馈的,有两个光耦,看线路走向,一个是接入431的反馈,还有一个好像通到主板的风扇控制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馈电阻一般在什么位置,看电路是通过431反馈的,有两个光耦,看线路走向,一个是接入431的反馈,还有一 ...

查下431和反馈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下431和反馈光耦

刚刚把两个光耦都换了,431拆了下来测试也是好的,1,3串电阻接9V+,2接9V-,2,3之间2.45V电压正常
在线测试,431的1脚2.45V,2脚0,3脚17.5V,看起来也没啥问题好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馈电阻一般在什么位置,看电路是通过431反馈的,有两个光耦,看线路走向,一个是接入431的反馈,还有一 ...

找公版原理图修改反馈电阻来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
学习一下 昨天修一个充电器  3862的 反接保护的可控硅坏了 换上完事 但电压偏高  48v充电器正常输出56到59 这个空载60 插电瓶62 背面有个贴片电阻上并了一个电阻 看焊点是后加的 拆除后电压依然偏高

楼主:
找了个3845的图,看我这个应该差不多结构,2脚反馈不用,接地,光耦反馈接1脚的
继续研究研究,看来问题可能还是出在反馈上

网友:
上面图中的RP1好像是用来调节电压的。3845只是负责把初级能量传到次级。

楼主:
楼主回来报告进展了

首先,报告下,充电模块已修复

修复过程如下:

楼主穷尽毕生所学,根据故障现象,判断问题大概率出在反馈电路,本着最方便的方法,先换了2个光耦,结果喜闻乐见,故障依旧

然后回去开始研究电路图,研究了一整天,断定反馈部分除了光耦就是前面的431相关电路了

然后。。拿手电筒炸照了半天,把431附近的分压电阻找了出来,得到如下图纸

设计这个电源的人脑洞也真够大的,用了这么多电阻
然后开始一个个测量,发现R72-R78在线都能测到准确的阻值且和标识完全一致,但是R71确得不到稳定的值,判断R71开路,就是红框里的电阻
请忽略两个歪歪扭扭的光耦,因为换光耦的时候料板上是插件光耦,而这个板子上是贴片光耦,懒得换回去了

原板子上是23C,16.9K,去料板上找电阻,找了半天,眼睛都花了,没合适的,只有一个15C,14K的,差的不多,换上去看看
焊接水平有限,歪了

上电测试,由于不是那种炸管子的电源,没上灯泡,直接上220

哈哈,成了,54.5V-54.6之间跳动,48V锂电标准电压
装回去试机器,一遍成功,就等电池充满看看,会不会报警了

但是感觉这个电压好像低了,根据计算,R71-R75电阻降低会导致431 R端电压升高,最终导致输出电压降低
一会试试看把那个301欧的电阻换大点,看看能不能得到55-56V左右
---------------
最后找到了一个332,3.3k电阻,把原本的R75 47A 301欧的换了下来,这样阻值和原本比基本一致了,总共多了99欧,最后得到输出电压55.5V,收工,继续测试下稳定性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