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想买福禄克万用表117C好呢?还是179c好呢?

楼主(2021-12-18):
想买福禄克万用表117C好呢?还是179c好呢?平常强电、弱电兼顾!老师们各个意见!谢谢!

网友:
不差钱就买贵的

网友:
肯定117,建议87v

网友A:
建议179 不要179c 若有米直接87v max

网友B:
117够用了,其实外出使用便宜的就行,只要有测电容,电阻,电压,电流功能的钳表就行,不需要精度。
我家里用117C,外出维修就带汗研的168D钳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179 不要179c 若有米直接87v max

179.179c区别大吗?国产和进口的区别吗?性能和耐用程度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7够用了,其实外出使用便宜的就行,只要有测电容,电阻,电压,电流功能的钳表就行,不需要精度。
我家里 ...

117电容只测到1000微法,179好象10m

网友:
引用 楼主:
117电容只测到1000微法,179好象10m

强电维修很少能测1000以上,空调电容也就60uF,一般设备主电容也就560uF以下。

网友:
我买的17B+

网友:
平常强电、弱电兼顾!

这个要求,最好配置应该是两块表,而不是一块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7够用了,其实外出使用便宜的就行,只要有测电容,电阻,电压,电流功能的钳表就行,不需要精度。
我家里 ...

汗研的168D钳表

是汉研吧

这个钳表是性能和功能好呢,还是价格合宜,亦或两者兼而有之?

网友:
引用 楼主:
117电容只测到1000微法,179好象10m

117和179都是10MF,179是零几年的产品,115~117是一几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79.179c区别大吗?国产和进口的区别吗?性能和耐用程度一样吧?

不在乎电容的话买个27/FM最好了,耐艹是关键,整就一板砖,美军NAV表,其实拿万用表测电容都是不准的,很多人还是这样测…179当然比179C玩好了,中化了的东西,made in ch..很多用料改了,前面说的注意是27/FM,很多27冒充27/FM,只有fm才是军用级别的和RMS,单纯的27是平均值

网友:
不选择 都拿下

网友:
27/FM难买是真,拥有一台天下无忧,一表传三代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179 不要179c 若有米直接87v max

明年计划 87v max

网友:
引用 楼主:
179.179c区别大吗?国产和进口的区别吗?性能和耐用程度一样吧?

一个样的东西

网友:
你要不注重细节,买国产的也足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年计划 87v max

买87V 或者87VC 不要加MAX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87V 或者87VC 不要加MAX

加MAX不知要多追加几千块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