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双色点阵屏问题 无论是用共阴还是共阳 都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21-12-18):
从双色点阵屏拆下点阵模块  闲来无事想做个大点的hack点阵时钟  用万用表一个一个找到了行列点亮   但是用线连接屏幕板  无论是用共阴还是共阳  都不能正常使用  而且亮度也不正常
请懂行的告知  双色我只接红色 24脚和16脚

网友:
显然就是电路/程序不对……

网友:
对比一下你的脚位和原本板子上屏脚位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