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cpu散热器铜管里有什么东西吗

楼主(2021-12-18):
本来想用cpu散热器给LED散热,奈何u粘死了,砸了半天,也没弄下来,上面晶片都碎了,下面铜板粘散热器铜板上了。用炉子火加热试下,结果事大了,原来散热器上的铜板是锡焊在铜管和散热片上的,直接掉下来了。加热时突然听到呲呲漏气声,炉子的火像掉进燃烧物一样。怀疑铜管漏了。又在铜管和散热片上加点焊锡,把铜板放上,加热溶锡,在铜板上加压,放凉,怎么也不能恢复原样了,好像铜管受热变形有涨力了。不知道影响散热不。

网友:
记得好像是乙醚之类的、容易汽化的液体

网友A:
里面有类似酒精的液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类似酒精的液体

我说呢,吓我一大跳。

网友:
类似于空调制冷剂的东东

网友:
一种不导电的液体,有些是水一样的,也有油一样的东西。

网友B:
醇类和蒸馏水的混合物。过热涨破铜管,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醇类和蒸馏水的混合物。过热涨破铜管,没用了

散热器还能给大功率LED用不?

网友:
抽了真空再充酒精类,有点热量就蒸发,散热后从管壁毛细管流回

网友:
里面有介质 容易蒸发的一类吧 另外我好像记得要抽成负压 让介质更容易蒸发

网友B:
没有热管的散热器和原来比散热效果非常低了,LED超过5瓦估计都悬。

网友:
可自行搜索一下热管散热原理。
里面的介质一旦泄漏,业余条件下很难恢复。看几根热管,有时候坏了一根有点影响,但还能凑合着用。

网友:
我用乙炔换过热管上的铜片,要把其余部分用湿抹布裹好,不然高温使介质气体压力高,有可能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热管的散热器和原来比散热效果非常低了,LED超过5瓦估计都悬。

我用100瓦的,后面有个风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呢,吓我一大跳。

漏了热管就废了

网友C:
楼主放张图啊,台式机的笔记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放张图啊,台式机的笔记本的?

台式机,太老了,不管它漏不漏了,先用上再说,100瓦LED降功率使用,外壳材料还没琢磨后,找到啥算啥,特点就是慢。点焊机快二年多了,也没整立正完事。一是没时间,二是东西靠碰运气。

网友D:
去淘宝买那个拆灯珠ptc加热台,用哪个加热,可以拆下来,千万不能上火,我搞费两根热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淘宝买那个拆灯珠ptc加热台,用哪个加热,可以拆下来,千万不能上火,我搞费两根热管 ...

晚了,已经上火搞坏。

网友:
干脆拆了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