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owellcom蓄电池内阻测试仪不开机,这种芯片是否带程序?

楼主(2021-12-18):
收来的蓄电池内阻测试仪,不开机,内部有维修痕迹,估计是LPC2478FBD208芯片挂了!这种芯片到底带不带程序?自带光盘中的3915下位机程序是不是该芯片的程序,如果是的话怎么烧录进去!!求大神指导下将它修复!!!不多说上图!!!

楼主:
这么安静吗?

网友A:
看样子是个高级东东,不知是测铅酸蓄电池还是锂电池内阻的?

网友B:
一般来说,,,用到可编程器件的都有程序,,,要不然人家用个mcu就为了浪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个高级东东,不知是测铅酸蓄电池还是锂电池内阻的?

是电池就可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用到可编程器件的都有程序,,,要不然人家用个mcu就为了浪费钱? ...

有下位机程序!不懂怎么烧录!

网友:
NXP的单片机似乎要用烧录器才能写。

网友:
要专用烧录器, 这个玩意不错啊,竟然提供了固件,,厉害了。很多厂商都是打磨芯片,提供固件是更不可能了,,,这个厂商厉害。

网友:
Dowellcom蓄电池内阻测试仪

具体型号在测试仪的背面吗,这个测试的是电池的直流内阻还是交流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