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硕S4000U笔记本电池不识别,开不了机,插电显示255%,拆机解决。

楼主(2021-12-18):
笔记本电池不能用了,插电源可以开机,显示255%
拆机重新安装电池,解决问题。

笔记本螺丝分长短

沿着键盘C面一圈划开卡扣

取下电池,有两颗螺丝固定。

键盘排线注意别扯断

复原电池

单独用电池可以开机

网友:
我的天,我要是255%了我就不拆了,太棒了,白白的增加了150%的容量

网友:
技术部的人技术真心不错,赞

网友A:
重新插拔电池就行了?

网友B:
2.5存硬盘空位被拆了还是就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存硬盘空位被拆了还是就那样

是空位,可以自己加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插拔电池就行了?

对的,可能是接口松动了

网友C:
现在这种电池真不如原来那种外置插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种电池真不如原来那种外置插拔的

以前外置插拨的成本高,大多是高容的名牌18650电芯,安全性也相对来说低一点

这种软包的薄,成本也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种电池真不如原来那种外置插拔的

笔记本现在都轻薄啊,用那种电池再薄也就到18650的程度了

网友:
现在都是锂电池了,但是轻薄本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