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基础问题!此图基极电阻选多大合适?

楼主(2021-12-18):
此图基极电阻选多大合适?之前在线测量过2.3V  由于是脉冲电压万用表可能不太准

网友A:
可以自己计算

电阻=电压/电流

光耦压降0.2~0.3,BE压降0.7.
电阻上的电压大约是电源减去1V,
输出的电流要多大,除以放大倍数是需要的电流。

不过话说回来,光耦应该提供不了这么大功率管的驱动电流,你的图或许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计算

电阻=电压/电流

图是对的,原来设计光耦后面是个小三极管,总负载200ma,现在我加大三极管和放电电阻,这个电路是做电池均衡用的,你觉得我这改的电路光耦驱动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计算

电阻=电压/电流

这是原图

网友A:
看出来你是要加大功率的,就不知道要加到多少电流,平衡用的应该就是对应的充电电流。
一般光耦的电流几个mA,中小功率的三极管倍数较大不用驱动。电流超过1A的话一般要加驱动了,功率管倍数不大。
换MOS应该可以不加驱动了,但是要找栅压低点的。

MOS就用旧主板或显卡里用的10多A以上30V左右耐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出来你是要加大功率的,就不知道要加到多少电流,平衡用的应该就是对应的充电电流。
一般光耦的电流几个m ...

谢谢分析,但你这个驱动不了把!电压很低3-4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分析,但你这个驱动不了把!电压很低3-4V

挑选栅压低点的MOS可以用,比如AOD484,IPD14N03,看数据表典型数据是不到3V就超过5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挑选栅压低点的MOS可以用,比如AOD484,IPD14N03,看数据表典型数据是不到3V就超过5A了 ...

MOS 不行,驱动的电压太低,,在4V 一下,MOS在VGS>=10V获得较好低内阻,

网友:
你这个电路,NPN 导通时,,电池电压为>=4.2V  ,npn 1ma    取2000欧可以

网友B:
看手册上写,你这三极管的HFE才10,

你的供电电压为4.2V , 三极管的CE压降为0.1V , 那么 IC =  4.1V/0.25R = 16.4A

HFE = 10
IB = IC/HFE = 16.4a/10= 1.64A
那个IB 差不多要1A 才能驱动了, 你这个光耦压根驱动不了

人家原图才200mA,  你一下子升级到16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手册上写,你这三极管的HFE才10,

你的供电电压为4.2V , 三极管的CE压降为0.1V , 那么 IC =  4.1V/0 ...

谢谢分享!基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手册上写,你这三极管的HFE才10,

你的供电电压为4.2V , 三极管的CE压降为0.1V , 那么 IC =  4.1V/0 ...

能不能给个方案?感谢,有人改过网上很多,但他们用的是中功率管

网友:
搞它妈的啥名堂??图都那儿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分析,但你这个驱动不了把!电压很低3-4V

直接用锂电池保护板上用的8205,,3A双管足够用了,驱动电压很低的

网友(2022-08-12):
不过话说回来,光耦应该提供不了这么大功率管的驱动电流,

网友(2023-02-06):
高手真多,没图也能给出方案

网友:
图是对的

网友:
浮地了,驱动信号应该在mos的G和S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