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拾到的街电拆了电芯还有用吗?怎么改?

楼主(2021-12-18):
地上拾到宝,问天问地拿不到。
电芯孕了   谁干的!
只问一个问题,怎么改

网友A:
改不好.换板,只外壳有用

网友:
怀孕的不能要

网友B:
这个电芯不鼓的话, 几个并一起可以做点焊机

网友C:
某坛友的方案,把这个电池换成蓝牙耳机或是POS机电池,然后你再去租一个,跟着把这个魔改的还回去

网友D:
电芯怀孕,电路板除了拆件无用,恭喜你,获得CPU电感MOS管若干,机壳一个,全接口充电线(短的)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不好.换板,只外壳有用

外壳也没啥好用~~扔了

楼主:
嗯~~这个必须不能  草原青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芯不鼓的话, 几个并一起可以做点焊机

没想着干这么大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坛友的方案,把这个电池换成蓝牙耳机或是POS机电池,然后你再去租一个,跟着把这个魔改的还回去 ...

哟哟哟~~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芯怀孕,电路板除了拆件无用,恭喜你,获得CPU电感MOS管若干,机壳一个,全接口充电线(短的)一套。 ...

还真的是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坛友的方案,把这个电池换成蓝牙耳机或是POS机电池,然后你再去租一个,跟着把这个魔改的还回去 ...

优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某坛友的方案,把这个电池换成蓝牙耳机或是POS机电池,然后你再去租一个,跟着把这个魔改的还回去 ...

此方法不一定有效,因为归还时充电宝必须是激活状态的,充电座要读取电量,时间等状态参数。可以试一下,归还时将两侧凹槽填平,插入后,手机显示已归还才成功。否则偷鸡不成失把米。

网友:
把电芯换了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方法不一定有效,因为归还时充电宝必须是激活状态的,充电座要读取电量,时间等状态参数。可以试一下, ...

按你这方面,对于某些全入仓的充电宝,你还得在外壳上贴根胶带,不然就算堵了锁定孔让电磁锁失效了,但机体深陷外壳里不弹出你也拿不出来。
算了,不讨论了,感觉这事越讨论越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