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独轮平衡车故障如何维修?

楼主(2021-12-18):
我的独轮平衡车车,ninebot one

昨天骑到汽车旁拿点东西,正常下车,没关机,就暂放地上,车上拿个东西,再打算骑按开关发现没任何发应了,回家插上充电器也没任何反应,也不能开机,充电器也不变红灯,拆开一边电池盖,断开电池电源插头,万用表量电压58伏正常,再插回时插头火花很大,插头铜片烧融化,我怕是充电器原因,拔掉充电器,再拆开另一边电池,测电压也是58伏,但发现电池外壳发热,拆开电池外壳,发现有两节电池明显发热,而且保护板有明显烧黑痕迹。有明显气味。

但接上一个200瓦的灯泡正常

        感觉电池没有问题,因为有两块电池,要坏也不大可能两块都坏了。
        怀疑主板问题,就把平衡车拆解,拆出主板

终于发现罪魁祸首,主板上面找到一小块镍片和一个元件引脚,

我真想不通怎么掉进去的应该就是这个东西造成了主板的短路,但是我仔细观察主板,也没有发现烧坏的痕迹。闻起来也没有元件烧了的味道,现在不知道如何维修了,请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帖主的轮子买了多久跑了多少里程了,我也有一个同款

网友:
这种只能慢慢修了,先看各路dc-dc是否短路,是否电压正常
然后看mcu是否工作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帖主的轮子买了多久跑了多少里程了,我也有一个同款

买了4.5年跑了50公里,今年刚拿出来用,电池都放换了,换了一块

网友:
没了这个二手700,玩了一年放了一年,400元卖了

楼主:
晚上把主板的上面的8个mos管搞下来5个,测量了一下,发现两个已经击穿。双面焊接的实在不好拆,另外几个我大致量了一下,好像都差不多,应该没有坏,我明天看看本地有没有买的换上去看看能不能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