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温湿度计加装蜂鸣器

楼主(2021-12-18):
一个普通的温湿度计,外型小巧,有不同湿度的笑脸和哭脸显示,我想在原基础上加装一个蜂鸣报警器,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性

网友A:
以前做过类似这样的定时器,就是找液晶屏目标字段的信号脚放大来驱动报警电路。你这个可以找到笑脸变苦练是液晶屏信号脚。不过这种可以找找,也许板上有现成的信号指示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类似这样的定时器,就是找液晶屏目标字段的信号脚放大来驱动报警电路。你这个可以找到笑脸变苦练是 ...

我打开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类似这样的定时器,就是找液晶屏目标字段的信号脚放大来驱动报警电路。你这个可以找到笑脸变苦练是 ...

我最早看到这个文章是在30年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早看到这个文章是在30年前:

这篇文章内容和我的基础知识有点不一致。
我的知识里面段画式液晶屏是交流驱动的。
换言之公共脚和段画脚之间是有+0-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早看到这个文章是在30年前:

谢谢你还能找到。当时就是这样电路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