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还是入手了一台斐讯H1硬盘盒,做个导光柱

楼主(2021-12-18):
最近把老的2.0的硬盘盒出了,打算升级TYPE-C最后还是选择了H1,PDD
28.5 包邮,京东好点的比这个还贵,伺候老笔记本机械硬盘应该够了,可惜没有导光柱,盖上的话灯一点都看不到,只能自己做一个了,亚克力加工应该是最好的,奈何加工肯定弄一屋子粉末,老婆非得把我踢出去,再说也不好收拾,最后选择了一个电动牙刷头外面的外壳,第一刀下去就挺高兴,因为不是脆的那种,是软一点的,照着网上搜索到的图片一点点的加工,厚度不够就整了2个,2个厚度正好,不过亮度还是不够,不够完美,上图吧

网友A:
这硬盘盒价格很坚挺啊,这么多年了,我之前是18元买的。

网友:
就是这么坚挺,因为这货无论做工还是用料都值这个价

网友B:
这货不是自带导光柱的吗,我当初买了五六个,一直用到现在,东西确实不错,当时好像17块钱一个包邮

网友C:
把拐角上边的部分再切长一点,最好是跟灯珠的尾一样长,然后在灯珠的地方切个小半圆槽,应该能加强一点,或者试试在你这塑料片上再贴层黑电工胶布

网友D:
这个是外壳比较值钱吗?有十几个此盒子的线路板+线(非原装),结果10块钱一套卖了半年没卖完。也可能因为要北京自取的原因。

网友E:
这盒子是什么芯片啊,这么保值,jms578芯片的的才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不是自带导光柱的吗,我当初买了五六个,一直用到现在,东西确实不错,当时好像17块钱一个包邮 ...

不知道那些拆机的导光柱搞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拐角上边的部分再切长一点,最好是跟灯珠的尾一样长,然后在灯珠的地方切个小半圆槽,应该能加强一点,或 ...

好注意哈,没想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盒子是什么芯片啊,这么保值,jms578芯片的的才20

我咋没找到那么便宜的,就带的数据线,都值10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盒子是什么芯片啊,这么保值,jms578芯片的的才20

应该是jms576,比那种一套20块钱的做工很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硬盘盒价格很坚挺啊,这么多年了,我之前是18元买的。

好车时候都不知道,哎,说多了都是泪,18的时候也关注过,没买,现在2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外壳比较值钱吗?有十几个此盒子的线路板+线(非原装),结果10块钱一套卖了半年没卖完。也可能因为 ...

没有外壳不好搞的

网友F:
当初也买了一个,用的少,一直在睡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初也买了一个,用的少,一直在睡觉

醒醒啊,拿出来用呀,还是挺好的,我感觉比30多的还好

网友G:
以前15块在PDD买了一个,自带导光柱。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15块在PDD买了一个,自带导光柱。

那时候又便宜东西又全,有一家能便宜一点也带导光柱,但是成色不好,这个基本全新的回头用亚克力再做个完美的

网友H(2022-04-17):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外壳比较值钱吗?有十几个此盒子的线路板+线(非原装),结果10块钱一套卖了半年没卖完。也可能因为 ...

今天找硬盘盒,在咸鱼上看到你的出售贴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今天找硬盘盒,在咸鱼上看到你的出售贴了,哈哈

已经不做电脑店了,剩的东西,随缘出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拐角上边的部分再切长一点,最好是跟灯珠的尾一样长,然后在灯珠的地方切个小半圆槽,应该能加强一点,或 ...

贴反光锡纸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