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REMAX小直流电风扇怎么修?接到手摇发电机搞坏的

楼主(2021-12-18):
这个小直流电风扇是夏天时买来给我女儿带到学校里用的,挺好用的,无级调速,还能摇头,两节18650并联供电,差不多可以连续工作一整天,我女儿很喜欢用。

他这个旋钮逆时针拧到头会咔嚓一声,里面是一个电位器,这样就关机了,然后要用的时候顺时针拧过去,咔答一声通电,再向顺时针旋转,就是无极调速.

前两天手欠,拿了我女儿初中电学工具箱里面的一个小发电机。

就是这个东西。
把它正负极接在这个小电风扇的电源正负极处,然后摇了一会儿小风扇能转。

但是等我把18650电池装回去以后发现小风扇坏了。
故障的现象时小风扇无法关机了,逆时针旋转到咔嗒一声,小风扇还是以比较低的速度在转,无法关机。
还有一个故障现象是摇头也不行了。
但别的功能正常,向右旋转无级调速都正常。
就是不能关机和摇头。

我把它拆开里面有个小电路板,但是也不知道是哪里坏了,不知道怎么修。

还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小风扇,控制板还真复杂。是不是控制电路击穿了。

网友A:
按照“摇了一会儿”的转速测,小发电机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B:
估计是发电机纹波,电压电流没电池稳定,很容易烧升压板。主控故障只能改成低速单档,或者加升压板替代内置电路。风扇无刷驱动故障,需要换276或477霍尔驱动芯片。摇头加小开关元器件替代。楼主发电机丰田是亮点,以前我见到过四驱车双钻小电机很贵,双滚珠轴承转速很高。网上看的丰田是爪极滑环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摇了一会儿”的转速测,小发电机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我刚测了下用力摇用我的万用表测了电压竟然达到了到8.9伏,怪不得会烧坏。我那天是用我女儿工具箱里的简易指针电压表测过好像只有3,4伏,所以我想接上去试一试也不会坏,没想到电压这么高,要知道这么高的话,我肯定不会接了。那天当天其实就摇坏了一个苹果手机,因为我摇了电风扇会转以后,再接再厉,又把手摇发电机接上我我老婆的那个苹果手机,充电器我用电线给他接通了然后摇了半天不充电,想想可能手机的电流要求比较高充不进,就算了作罢,谁知道后来手机插上充电器也不充电了,拿到手机店修了100块钱,说手机主板的电源芯片坏了,用热风枪给吹了下来,换了一个。真是吐血了,那天手机摇了100块钱,这个电风扇摇了70块钱,随便一摇,170大元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发电机纹波,电压电流没电池稳定,很容易烧升压板。主控故障只能改成低速单档,或者加升压板替代内置 ...

我刚才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摇的快的时候电压能达到8,9伏,怪不得烧坏了。那天还摇坏了一个苹果6手机,送去手机店修了100块钱,换了电源芯片。你不说我还不知道,你一说我一看这发电机真还有点像丰田的车标。哈哈哈。

网友C:
电压高 把主控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高 把主控烧了吧

就是关不了机,但是调速这些都正常的,也是主控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发电机纹波,电压电流没电池稳定,很容易烧升压板。主控故障只能改成低速单档,或者加升压板替代内置 ...

就是关不了机,但是调速这些都正常的,也是主控坏了吗?

楼主:
看来论坛确实没高手

网友(2023-04-23):
这小玩意  电压挺高啊

网友:
我就有一个手摇的usb充电器是在户外应急用的平时基本没用过。

网友(2024-05-11):
不要灰心,要有探索精神,这样才能有进步。

网友:
问题不大,修好还能用。

网友:
这个伸手也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