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比其他百元的国产货优势在哪里?平时不是很专业有必要上福禄克吗

楼主(2021-12-18):
平时只用来测UIRC的话,福禄克比其他普通表也贵的很多,优势在哪里呢 平时不是很专业有必要上福禄克吗

网友:
基本上在用的时候不用怀疑转盘接触不良。就是最垃圾的15 17一对5号电池也能用几年。

网友:
当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基本上LZ心里就有答案了。
上国产的吧,等慢慢深入后,对精度有要求,又没钱上台表的时候,就可以考虑福禄克了

网友A:
一个是十年用不坏,一年丢了。
一个是十年丢不了,一年坏了。
经验之谈

网友B:
eevblog 前几天专门做了一期节目谈这个问题

网友:
几百快的福禄克和一两百的优利德没啥差别,差别在于福禄克的脑残跪舔粉多,国外品牌的粑粑的都是香的那种脑残

网友:
福禄克入门表都有非常优秀的安全保护设计。都是用的工业级大尺寸保险管,
但是同价位的国产表在安全方便设计用料差不少
如果你是电力类 电工师傅,很多单位首选就是福禄克。
但是如果是电子维修,国产就可以,反而更加需要关注精度

网友:
这个跟专不专业没啥关系,有钱就上,没有理由

网友:
一般用用区别不大,但一些细节方面会稍微好一点,比如保险(虽然被吐槽贵上天)。商标也有价格的加成。其他不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eevblog 前几天专门做了一期节目谈这个问题

哪里看视频

网友C:
真正的福库克自己看图,艹不坏的表,民用级别的福禄克也是渣渣
还有就是8060a和187、189了其它的可以无视,表耐不耐艹就看拨码盘,个人对那种直接在PCB上镀金的工艺不喜,更喜欢专门的拨码盘,艹不坏

网友:
先用优利德的吧,到你觉得满足不了需求,再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十年用不坏,一年丢了。
一个是十年丢不了,一年坏了。
经验之谈 ...

哈哈,好经典的说法!

网友:
最大的区别是一个贵、一个便宜。

网友:
建议看一下eevblog的Dave解释为什么Fluke表比其他万用表贵的原因,这个视频B站上也有。他解释了几点:
1. Fluke的功能、可靠性和精度不见得比其他万用表好,(他手上拿来一个Bryman的表)
2. Fluke很多产品在美国生产,这个成本会高一些。
3. Fluke部分产品提供终身有限质保,这个是需要成本的。
4. Fluke有自己的标准源和实验室,也要算到成本里面。
5. Fluke产品生命周期长,而且不轻易改变生产工艺和流程,这个也需要成本。(这个我好像不太认同,Fluke好像经常改版),而且可以给人以信任。
6. 政府、军队、一些企业有内部有一些相对固化的流程,流程中万用表的型号一样也是确定的,对成本不敏感。
7. 他很喜欢Fluke,但是个人用户没有必要买,他觉得Fluke是针对那些政府、军队、企业等对成本不敏感的用户的。

网友:
用过深圳胜利,西安胜利,优利德,华谊(华仪),华盛昌,福禄克,日置。福禄克最耐用,很多人以为是为了品牌效应及保险管,用过后你会感觉真不是,精度高耐操,这里耐操是指不会出现档位接触不良,表壳老化脱皮脱落,固定螺丝脚断裂断开滑丝,屏刮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正的福库克自己看图,艹不坏的表,民用级别的福禄克也是渣渣
还有就是8060a和187、189了其它的可以无视, ...

国产板子设计有问题,特别拨盘的板子线路,有人就反映过。

网友:
一般人就用一般表呗,像我这种跑线路多的用胜利的表都嫌浪费

网友:
自己看结构 你说耐艹不耐艹,就算你PCB度金的磨个百年总会磨没了吧,只有这种结构传3带,一表传3代

网友:
不差钱的单位买F,个人偶尔用随便买个几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