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SEP4调压调流模块坏了,没有输出,也看不到输入电压,按任何键都没有用

楼主(2021-12-18):
打开的时候这样了,没有输出,也看不到输入电压,按任何键都没有用

网友A:
这个模块见鬼了,在马云家的各卖家的介绍页面上都是英文,难道是准备卖给外国人的?只有一家标价33元,其它的都要标价 90多到100多元,有人会买?

楼主:
价格应该30几到50几还蛮多的,就是特容易坏,我是调输入限止电压的时候突然坏了,可能是程序跑飞了,让我返厂维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见鬼了,在马云家的各卖家的介绍页面上都是英文,难道是准备卖给外国人的?只有一家标价33元,其它 ...

你是不是搜索错了,就这一个带数显的升降压电路能卖80-90?鬼买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搜索错了,就这一个带数显的升降压电路能卖80-90?鬼买啊

你用这个型号当关键字搜搜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这个型号当关键字搜搜看。

你把XY去掉看看

网友A:
哈哈,终于看到有中文介绍的,30多元的,这个电压电流调节,只能通过电位器调的啊?面板上的按键不能调节输出电压和限流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终于看到有中文介绍的,30多元的,这个电压电流调节,只能通过电位器调的啊?面板上的按键不能调节 ...

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我是没啥兴趣弄这些

网友:
38,一子你对他然年他可子于嘻 https://m.tb.cn/h.fQZdUUq?sm=43d642  可调自动升降压电源模块 恒压恒流液晶 带外壳太阳能充电降压SEP4

楼主:
弄着弄着突然可开关操作了,也能校正什么的,电压也能调了,但电流不能正常显示,只要加上任何负载包括短正负极,电流始终显示在700ma左右,且不能按实际电流校正,实际电流可能是几ma或10几a,恒流也不起作用,图中运放358换成了393,358拆下后找不到了,实际电流变化时运放7脚和1脚有电压变化。比如,实际电流2.6A,运放7脚和1脚输出都0.185v,实际电流4A,运放7脚和1脚输出都是3.15v

网友:
这种小东西,我玩过二个,没啥兴趣了,面板上有编码器的。

楼主:
问题应该出在393上,393是比较器,不是运放,买358再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着弄着突然可开关操作了,也能校正什么的,电压也能调了,但电流不能正常显示,只要加上任何负载包括短正 ...

这鬼东西有啥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着弄着突然可开关操作了,也能校正什么的,电压也能调了,但电流不能正常显示,只要加上任何负载包括短正 ...

只要显示器没坏,其它元件便宜得怀疑人生

网友C:
少玩这种模块,看到有大侠评测说,用料设计都有问题,即使使用别超额定功率的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玩这种模块,看到有大侠评测说,用料设计都有问题,即使使用别超额定功率的30%, ...

嗯,这个建议好,玩一玩就当学习一下

网友:
就那么几个原件,很容易找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个建议好,玩一玩就当学习一下

真的少玩这个,没意思的,非常易坏,

楼主:
换了lm358可以了,只是显示电流比实际电流大了10%左右,校准不了,不过有个大概也好,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