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装了一台配置还不错的新电脑 附:PDD发现了个有意思的散热器...

楼主(2021-12-18):
办公室的旧电脑速度太垃圾了,还没有我家用来打游戏的那个电脑快,决定自费装了一台配置还不错的新电脑

配件都到齐了,从左到右的箱子是主板和CPU、电源、内存条(微星的那个主板盒子里),水冷、固态硬盘
机箱不准备换,所以没有买,旧配置全部拆除,搞干净卫生后继续用

把华硕ROG z690主板拿出来,装上买的英睿达3200 8G*4的内存条

装入CPU,这个CPU是才出来的,i7-12700K
看了评测,这个U的功耗发热有点大,直接选的360冷排的水冷

卸掉主板上的散热装甲,装上三星970evo plus主硬盘

附硬盘是两块500G的三星980

把主板和水冷塞进机箱,走好线后,最后装上这个海韵GX850电源。

半成品,因为这个水冷没有自带LGA1700的扣具,想客服索要后,
另外发了一个快递过来才顺利装上机
显卡那个时候没有买到,懂的都懂。暂时用的原来的丽台的Q4000,
这个卡性能还没有12700K的核显好,
如果不是因为输出的色彩比较奇怪,其实都可以不用装上去

又等了半个月,在我们这的微星总代理那买到一张3070TI
,虽然说不是矿卡,但100%是张溢价卡,
没办法,要用么,要不然我还可以再等

说明书有意思。

完全体,本来水冷是可以装上面的,但是水管又长又硬,只能装前面了

还行,RGB灯光并不多,都能通过软件关掉,还是能接受。
不过机子装好了还没完,还得慢慢的调试,就目前的水平,老版本的鲁带师那能跑98万分
CPU-Z单核测试820分,多核9410分左右,3D MARK TimeSpy Extreme 测试7405分左右

楼主:
装这台电脑的时候绑线用的扎带用完了,在PDD买扎带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散热器,
价格也不贵才22元包邮,顺手买了回来收藏。

盒子大概是这样的很简陋,里面除了本体外,还有安装支架和硅脂

样子其貌不扬,甚至有些山寨

两根铜热管

这么看好像和一般的散热器不太一样,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风扇上有块电路板一样的东西

电路板上是霍尔感应器,对应的位置还有块吸铁石

我没有这个散热器能装上的电脑,所以决定用外接电源供电,
现做了一根供电线

接上风扇

找个环境黑点的地方插上电源,风扇转了,灯亮了

有意思的地方出现了,它可以在风扇上显示文字
第一行是have a nice day,祝你愉快的意思

温度显示,用的单位跟我们常用的还不同,是华氏度,
66°F转换成摄氏度大概在18°C的样子

散热器的牌子,COOLJAG佳捷豹

网友A:
新配置据说还凑合吧,性能高价格高和DIY有点远,我还在E3 1220V3+B8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配置据说还凑合吧,性能高价格高和DIY有点远,我还在E3 1220V3+B85

我这台E5450+P45

网友:
以前有个华硕的散热器有过这种功能

网友:
P45是真可以扔了,好歹上个H55或者H61,能耗比太不合算了

网友B:
说说配置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配置据说还凑合吧,性能高价格高和DIY有点远,我还在E3 1220V3+B85

这还凑合   这是相当不错了
12代i7比11代i9还强

网友C:
楼主装这么好的电脑 主要作甚啊?

网友D:
自费攒一台办公电脑
这配置
楼主什么工作?

网友E:
1稳定性 同G数下 2条内存比4条稳定
2塔式散热器 主板容易变形
3 不喜欢华不实的光污染
钱花在性能 机箱结实度 电源稳定性

网友:
我就在旁边静静的看着楼主打开电脑玩挖地雷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稳定性 同G数下 2条内存比4条稳定
2塔式散热器 主板容易变形
3 不喜欢华不实的光污染

配置这个算是消费级里比较高的了。再高的只有i9 12代,但那个U的发热目前大多数的水冷都压不住。机箱结不结实,主板容不容易变形,插多条内存稳定与否,电源做工用料如何,质量稳定性怎么样。舍得花钱这些都有。这三样东西细算的话,5600X+B550都够买三套了

网友F:
我还在用5950x,这几年不会考虑intel

网友:
我的xp还能流畅扫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配置价格

这个机子加上LG的4K显示器,一起差不多2万吧。刚好在预算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装这么好的电脑 主要作甚啊?

做什么都可以啊,应力分析、仿真模拟、剪视频、玩游戏、渲染……以前那台电脑就只能画CAD图,固态硬盘还有点问题,估计掉速了还是怎么的,开机都1分多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还在用5950x,这几年不会考虑intel

我家里那台打游戏的电脑是5800X。5950X开始也考虑过,甚至线程撕裂者也考虑过,都有点超预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费攒一台办公电脑
这配置
楼主什么工作?

还用说!上班摸鱼呗!

网友:
壕无人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