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华为协议充电器,直接用高电压可行吗

楼主(2021-12-18):
本人目前手机华为mate40E 原配充电器是40W 丢了,
问问各位大神,40W充电器是10V 4A。能不能用10V的开关电源给手机充电

网友:
可以,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
我试过qc手机直接加9v12v没反应。。。

网友:
这种带协议的都要先握手协商的,直接加电压肯定不行

网友:
        就算协议支持,线还要用专用的吧

网友A:
不能哦,需要充电标准协议对上才行。充电头丢了,华为本身的又不好买,如果不是太在乎充电速度,可以去买便宜的20W的PD充电头,华为手机兼容PD快充,也是能充上电的。但想要和原机的充电速度差不多,可以淘绿联或者倍思特定的40W的快充头,有人拆过,里面和原装的一样,就是外壳不同,售价还比华为自己的便宜。

网友:
不能的,要设置电压电流的,快充是用电荷泵降为1/2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哦,需要充电标准协议对上才行。充电头丢了,华为本身的又不好买,如果不是太在乎充电速度,可以去买便 ...

谢谢分析 这样我就不瞎想了

网友:
不行的。充电器不难买,就是容易买到假货。

网友B:
干脆有人用220,不用转换,秒秒钟满,不要轻易尝试哈,后果自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脆有人用220,不用转换,秒秒钟满,不要轻易尝试哈,后果自负

成功开启超能力

网友(2022-07-06):
这个要先谈判,谈谈判成功,才能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