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百得1.5Ah,2.0Ah电池拆解对比

楼主(2021-12-18):
上次和冲击钻一起拍照,说拆电池只拆了个电池壳子,有坛友吐槽,今天心血来潮再拆一遍,正好和刚入的一个海外版电池做个对比。电池外观模具一样,标签容量不一样,左边国产1.5Ah的30Wh,右边马来西亚产2.0Ah的40Wh,等遇到好价格的再入个2.5Ah的。

重量几乎一样,还能买到最大容量2.5Ah(50Wh)的单排电池,加容量不加重量,这点我喜欢,目前选择较稳定的电芯单排电池应该可以做到3.0或者3.4Ah,但估计成本考虑很少有厂家会推出那样的产品。拿百得和东成对比一下,东成单排电池只提供2.0版本,抠门。

内部结构1,左边行货,右边海外版,焊接工艺基本一致,芯片和电路板区别大家说说有啥区别?

电池,左边绿色TP(天鹏)电池,按1.5Ah计算应该是单节1500mA的,右边蓝色是三星的20Q,单节2000mA,顺便请教大家个问题,无论用哪块电池测试,用百得原装的2A或者1A充电器最高只能充到20.3v,换400mA的慢充就能充到20.4v,这是为啥呢?

电路板和焊接部分细节对比

之后是全家福,两个电池结构一样,只拍了海外版的照片

镍片焊接工艺和国行的也没区别

17年出厂的,充满电最高20.4v,专业设备和方法测试实际容量,感觉动力还OK

以上,谢谢观赏~~!

网友A:
单排电池到3.4Ah的应该不是动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排电池到3.4Ah的应该不是动力电吧?

以三星电芯为例,起码做到单排3.0是很轻松的

网友B(2022-06-04):
百得的电池,保护板这么点大?正负极到插脚的引线看着也挺细,20A电流放电应该有点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得的电池,保护板这么点大?正负极到插脚的引线看着也挺细,20A电流放电应该有点费劲 ...

母鸡啦,都卖掉了,换东成了,用过无刷后瞬间觉得有刷的不香了,就更新换代了。

网友C:
塑料件看起来很结实

楼主(2022-07-05):
引用 网友C:
塑料件看起来很结实

大牌子的东西都不会差,现在换东成了,做工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