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兰科芯128G 3.1MLC版U盘拆解(大头3268+8K页MLC)

楼主(2021-12-18):
rt趁着双十二闲得无聊下单了个兰科芯标MLC的U盘(89.9-14.9),想着买到东芝版本的8CE(9D2F)然后拆了改固态,结果买到了一个奇葩版本…
--至于拆壳方面大家可以效仿台电锋芒PRO,螺丝刀一别就ok
--真是MLC,应该是拆机正片,不过是BGA100烦死了
--不过依据板型来说这个应该是A+C一体的G2板子,LED位置和玄学跳线的位置有改动,尾巴上(C口背面)还有写保护开关预留位置,板子比较厚实,质量看起来不错这是网上9D2F的版本

网友A:
这个还是不错的,可玩性,性价比都可以
虽然写入偏低,但是算上保修,超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不错的,可玩性,性价比都可以
虽然写入偏低,但是算上保修,超值的 ...

拆了 ,应该没保修了

网友:
唉,那也能量产,凑合玩吧,价格划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不错的,可玩性,性价比都可以
虽然写入偏低,但是算上保修,超值的 ...

这玩意买回来压根就不图它的保修,准备攒固态结果发现颗粒奇葩…只能找转接贴或者上BGA100的903了,这样还能好用一点…宁可用老掉牙的3260也不想用大头3268…

网友A:
我这种弱鸡只能玩玩烙铁能焊接的东西
现在我看来,能用热风枪玩得转的,都是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种弱鸡只能玩玩烙铁能焊接的东西
现在我看来,能用热风枪玩得转的,都是大佬
...

不对不对,要是能用烙铁做热风枪同样的事情,那更是大佬中的大佬。

网友:
估计是混用的吧

网友:
大头3268M+BGA100焊盘,G2版型预留C头和写保护焊盘,看来是专门设计的板子,单论板子感觉挺有意思的,但是补全之后又找不到适配的壳子,而且3268M实在是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