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垃圾电工改一开关线板

楼主(2021-12-18):
放公司的一个带开关线板,最近天气干燥插了加湿器。本来这个插板我是带热饭器的,用来中午蒸饭热菜,热饭器没有开关,断电就得把插头,于是又拿出一个几毛钱的垃圾电工明装盒加了个船型开关改了个。加了开关有些许变形,怕盖的不严蹦开,于是打了胶水封口,也不打算再拆开了。进线口里面用扎带防止脱线,并打热熔胶固定。
热饭器功率也就300w,1安多电流,垃圾电工和这个小船型开关绰绰有余了。

网友:
1插座侧边开口边缘像狗啃的
2热熔胶外溢
3红色开关没有横平竖直
总结:虐死强迫症

网友A:
这个小功率用(落地风扇)还行,煮饭就算了,容易烧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功率用(落地风扇)还行,煮饭就算了,容易烧黑。

又不是大电饭锅,就知道热饭器300W,哪那么容易烧黑

网友B:
直接用带开关的五孔就好做了。

网友C:
直接上个一开五孔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个一开五孔不行吗?

有现成的材料,我为啥要去再花钱买个一开五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带开关的五孔就好做了。

有用现成的材料,为啥又要花钱去买一个带开关五孔?

网友D:
这个“国际电工”是不是淘宝工厂店买的?我买了两个,并排装,结果两个外观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国际电工”是不是淘宝工厂店买的?我买了两个,并排装,结果两个外观不同。 ...

国际电工应该不是一个品牌,好多山货都在用,有做的好的也有做的差的,各家五花八门,还有名字前面加了前缀的。估计是冒充以前的TCL国际电工

网友E:
既然是圆形开关 为什么不用电钻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圆形开关 为什么不用电钻钻孔

哪那么多为什么。为了打个孔,我去买个电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