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CATV延伸放大器

楼主(2021-12-18):
废品站发现一个铝盒子。老板按铝价15块卖给我
CATV,跟电视有关了

按字的方向这应该是前侧,是盒子的轴
右侧,输出接口
左侧,信号输入和电源输入口

合格证,98年产品
后侧,固定在某处的夹块
上盖内侧,却是宁波电子制造,看来是贴牌产品。
防水产品,不知咋滴进过水
底盖内侧,主要部件在这,能看到有些位置有水泡过,有个塑料壳想逃跑
变压器后电源模块,塑料壳老家应该在这里
信号输入没有跟主板接触,是对的么?
输出倒是有跟主板连接,测试端通过电阻跟输出端连接
这个模块原理是什么?
完毕!收获一个不错的铝盒子

网友:
这玩意,以前在外面电线杆子上,见到过,旁边还有一个盒子,里面有插座,应该是给这个供电用的,现在见的少了

网友:
有线电视信号放大器

网友:
输入不是用电容在耦合的嘛

网友:
我也有,原来在家里面装过,因为一分四,所以找了一个

网友:
高频放大器,模块内有微波三极管

网友A:
撬开射频模块看看, 15块有点贵,拆完回头14块退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撬开射频模块看看, 15块有点贵,拆完回头14块退货吧!

最近废品站老板都对我看中的东西涨价了。哪怕那东西放他那里都没人要

网友:
模拟信号时代的产物,现在基本上很难见到这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废品站老板都对我看中的东西涨价了。哪怕那东西放他那里都没人要 ...

看人下菜碟啊。无商不奸。可以考虑换地方了。

网友B:
户外使用的防水防砸设备,贵在防水防砸上了,壳子很厚重
个人拿来没啥用吧

网友:
这个以前接模拟有线,效果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户外使用的防水防砸设备,贵在防水防砸上了,壳子很厚重
个人拿来没啥用吧 ...

上世纪的盒子,有五个口省得动钻头了,还不用配重

网友C:
射频电路有一种玄学的感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射频电路有一种玄学的感觉呢

模块化,都是这样,车台功放模块也是类似,有三菱,东芝,摩托等!

网友:
当初值不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