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自改TL494芯片电动车充电器为可调电源的一个困惑?

楼主(2021-12-18):
看了好多TL494芯片改可调的帖子,手头有个闲置的电动车充电器,尝试着改可调,电流先没动,改电压:2脚电压最大4.1v,加10k多圈可调电位器,能一点点变化,1脚电压也能一点点变化但最大为3.3v,导致输出比理论值低,困惑:按说不是1,2脚电压要相同吗?换了块集成块还是一样,估计不是集成块的原因,线路上转灯的部分都去掉了,相关的电阻也正常,这是为什么呢?
测正负极间的假负载1.3k,手头没有更合适的电阻可替换。
我对494芯片相关知识有哪儿理解的不对还是元件有问题?请坛友解惑

网友A:
2脚一般是你调节的电压,1脚是电压取样过来的反馈电压,现在你 2脚调的很高了,1脚上不去,输出电压也不符合你最高要求,有二种可能:
一是超过了变压器设计的的最高输出电压,就是 494的脉宽已经开到最大了,所以你 2 脚调的再高也没有用了。
二是可能有超压保护,把 4 脚电压抬高了。限制了最大脉宽。

网友:
改动之前,先测量出TL494的供电电压及驱动对管的供电电压,然后找一只电压合适的做辅助电源,单独给TL494和驱动部分供电,然后再改可调。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脚一般是你调节的电压,1脚是电压取样过来的反馈电压,现在你 2脚调的很高了,1脚上不去,输出电压也不符 ...

谢谢坛友,我对第一条不太明白,能再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我对第一条不太明白,能再详细说一下吗?

原机设计是多少电压,你现在想最高能调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机设计是多少电压,你现在想最高能调到多少?

原先因该是36v 12AH的老充电器,之前是4.1/3.2k=u/50.2k,得65v左右,操作结果也差不多,我突发奇想,看能不能再高点,就又串了个电阻,现在是4.1/3.2k=u/60.2k,计算结果是77v,操作结果却只有63v,相差比较大,我的认知范围内以为只要加电阻就能获得要求的数值,特困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先因该是36v 12AH的老充电器,之前是4.1/3.2k=u/50.2k,得65v左右,操作结果也差不多,我突发奇想,看能 ...

开关电源改可调不动变压器的话改到原标称值的2倍左右(这个是个大概值,毎款电源都不一样的)就到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先因该是36v 12AH的老充电器,之前是4.1/3.2k=u/50.2k,得65v左右,操作结果也差不多,我突发奇想,看能 ...

36V 你改到63V已经是非常高了,变压器设计不同,有些差别。比如明纬S350-27不改变压器,不改全桥,能上改到50V也是到顶了(50V时也带不了什么大负载)。 而且,你电压弄高到63V也已经没啥意义,带不起什么负载了。

494 你提高电压 也只是把脉宽宽度调大,而平时带载后,也是要靠稳压系统把脉宽自动调大,才会维持在有负载时的电压,所以你调的最高了,脉宽已经最大,再带上负载,稳压系统也无法再自动调大。也稳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V 你改到63V已经是非常高了,变压器设计不同,有些差别。比如明纬S350-27不改变压器,不改全桥,能上改 ...

之前改到63v时,接上阻值为30欧左右的烧水壶,电压在61v左右,电流能成功达2A,当时还担心在逐渐加大的过程中管子烧掉呢,(电流部分根据理论通过改电阻达到最大为3A)。后来想改更高电压才有了困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改到63v时,接上阻值为30欧左右的烧水壶,电压在61v左右,电流能成功达2A,当时还担心在逐渐加大的过 ...

你改到63V 带载电压已经稳不住了(跌到61V)说明已经到极限了。

网友B:
我觉得这种改可调电流没啥意义,电流调下来了,但同时电压最大值也被调下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种改可调电流没啥意义,电流调下来了,但同时电压最大值也被调下来了, ...

电压最大值也被调下来了?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最大值也被调下来了?这个怎么理解?

假设一个80v6安电源,调3安,电压应该上不到80v了,tl494不就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假设一个80v6安电源,调3安,电压应该上不到80v了,tl494不就是这样吗?

不是的,用电电流在小于你调定的电流时,电压可以保持稳定,超过你设定的电流,电压才会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用电电流在小于你调定的电流时,电压可以保持稳定,超过你设定的电流,电压才会下降。 ...

是吗?那我那个开关电源可能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吗?那我那个开关电源可能有问题,

除非你把电压弄到象本贴楼主那样把电压调的很高。明纬S350-27 普通改(不动变压器,不改全桥),35V时最大电流可以上到15A(我调流限定最高15A),40V就不行了,14A最多了,电压再高,最大电流只能再小,50V时,能有2-4A就算高的。
这个对应关系和当地市电电压有关,市电供电电压越高,不怕烧的话,在高电压下,能提供的最大电流也越大,这就和变压器的输出脉冲幅度有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把电压弄到象本贴楼主那样把电压调的很高。明纬S350-27 普通改(不动变压器,不改全桥),35V时最大 ...

我的正常是80v6a,也就是500瓦电源,电流调节到6a时电压可以调到80v ,如果减小电流到3安(实际上驱动功率也改变了),电压就上不去了,可能只有20来伏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正常是80v6a,也就是500瓦电源,电流调节到6a时电压可以调到80v ,如果减小电流到3安(实际上驱动功 ...

不清楚你的电源是怎么样的?调电流是怎么调的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的电源是怎么样的?调电流是怎么调的方式。

我是改变16脚电压来调流,不是从15脚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改变16脚电压来调流,不是从15脚下手

494的话,调16脚和15脚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它和 1,2脚中的电压误差放大器是独立的,和空载电压没必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