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拆修海尔(HY2205-11)电热油汀

楼主(2021-12-18):
公司所在园区是自供暖,由于环保手续一直没办妥,到现在还没供暖。最近气温比较低,办公室开着空调,女同事仍然嫌冷。没办法只能把之前坏的电暖气给拉出来,一共两台通电都不工作,拆解后检查发现一台只是插簧端子松动,用老虎钳夹了夹就好了,另一台温控开关坏了,拆的时候直接碎掉了,就直接跳过温控开关短接,通电加热没问题,温度到了设置温度也能正常断开。下面看图:

网友A:
温控是双保险,你拆调不安全。

网友B:
仅仅是应急

网友:
不要这样用,不安全,有严重隐患,没买一个温度保护器也不贵哦

网友C:
以前遇到过防倒开关坏了的。这玩意怕倒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遇到过防倒开关坏了的。这玩意怕倒了么?

倒了怕把易燃品点燃发生火灾呀。

网友D:
想知道温控器是多少度的

网友:
我上次修都是因为里面的温度保险烧了才不加热的。

网友:
女同事嫌冷你应该抱着帮她取暖

网友E:
你这能叫修吗?这就是应急的,不温控,一直加热,等着爆炸呢

网友:
女同事是暗示你,你居然懂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是双保险,你拆调不安全。

谢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仅是应急

是的,这几天估计估计可以供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遇到过防倒开关坏了的。这玩意怕倒了么?

没有这个倒了 摔漏油就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能叫修吗?这就是应急的,不温控,一直加热,等着爆炸呢

还有一个温控呢,双保险变单保险。

网友:
可以换一个温控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温控器是多少度的

上面没写温度多少,只有一个型号,按此型号搜索好多温度类型,估计在160-18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