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教明伟可调电源问题

楼主(2021-12-18):
求教各位大佬,根据论坛里教程做的明伟350W,0~50V可调电源,在调节电压之后,电压的数值总是要跳动一会才稳定下来是什么情况?(有时直接不稳定,在一定范围内上下徘徊)

网友:
电位器有问题吗

网友:
改可调前,先确认电源是好的!

网友:
可调电阻你换成固定阻值的电阻看看,

网友:
换指针表看看

网友:
刚买了一个明伟电源,好害怕呀,这么不稳要出事的。

网友:
我用的多圈电位器,没有这样的现象,只是调下慢一些有延迟,你这个感觉像电位器漏电!

网友:
电位器一定要用好的,要不然接触不良输入电压升高,损失惨重,别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