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法拉电容并联加串联起来成5.4v3000法拉怎么弄保护电路?

楼主(2021-12-18):
四个电容一起充电,充的过程测了下电压,有的1.9v有的都充到了2.5v了。请问并串一起的怎么弄保护电路?

网友:
只有均衡电路,没有保护电路。
分立元件用431做,集成用专用芯片做。
论坛里都有图。

网友A:
反正电容充电速度很快,用大电流几分钟就满了。不如一个一个充电。简单安全。

网友:
平衡充,或者搞几个隔离dc-dc模块也能解决

网友:
这种法拉电容本来就是串联使用的,原来的保护板裁剪两个单元就可以了,并联的两个电容公用一个单元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电容充电速度很快,用大电流几分钟就满了。不如一个一个充电。简单安全。 ...

我组起来装盒子里了,不能每次充电拆出来充啊。

网友:
4个应该是2并2串吧,最简单就是两个2.7V充电器,我的点焊机是用两个5V4A搭配两个恒压恒流模块

网友:
我自己画的图,验证OK

网友:
送佛送到西,上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