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时,自动转换为电池并联电路(用继电器实现串并联变换)

楼主(2021-12-19):
看到好几个贴子在讨论电动车电池想在充电时用13.8V-14.4V 把电池并联起来充电,有用多个充电器,也有用插头来转换的。
考虑下,是不是可以用大电流的继电器来自动转换呢?
8刀大电流的继电器可能难找,那双刀的好找,下面的是我弄的用四个继电器对4个电瓶进行串并联自动转换,如果是5个,6个电瓶,以同样的方法增加即可。
至于继电器的触点电流需要多大,玩电动车的自己考虑,只提供个思路,没试验过。
如果为了防止电瓶之间互想充电,可以把图上的D2-D5串入旁边的正极充电线路中,同时,线圈的供电线路也要再加二极管,防止线圈电压太高,充电电压也要适当提高。
当充电时,所有继电器吸合,电池转换成并联电路,拨掉充电器,继电器失电,电池变成串联电路。
改装电动车有风险,只为讨论,不构成改装建议。

4楼回贴提醒:D2-D5必须得有,否则拨掉充电插头,继电器不会断开,已自锁了。同时最好在串入D2-D5后再同时串进一个电阻(0.1-0.2欧/5W)以便均流和限流。
并联充也会存在多种问题,只提供想法,不建议改装。
还有种想法就是这样改,是不是可以用二种不同方法充电,想平衡一下时,用 低压并联充,平时也可以用48V串联充。

楼主:
如果双刀大电流的也难找 或嫌价高体积大,也可以用四个大电流单刀转换的(正极串并联转换用,比如30A的SLA-12VDC-SL-C,2元多钱一个)和四个小电流单刀常开(负极并联用,例如10A的SRD-12VDC-SL-A,几毛钱一个)的代用,那二种价低体积小。

另外请大家分析下,在某继电器失效(通电不动作,其它继电器动作)或触点粘连时会产生什么情况,考虑失效机制的安全性。

网友A:
车启动电流很大的,时间长了空开老化烧掉,何况是继电开关。

网友:
瞬时启动电路20多A 你这个顶不久

网友B:
不建议使用这种方式进行充电。因为我之前有搞过使用12V/60A的继电器时间长了触点打火氧化造成线路不通。另外,D2~D5必须要有,否则充电器输入断电后继电器变成自锁状态了,直到蓄电池放光所有电量。

网友C:
电池不平衡会互充,上二极管隔离损耗太大,有钱上理想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使用这种方式进行充电。因为我之前有搞过使用12V/60A的继电器时间长了触点打火氧化造成线路不通。另 ...

对的,自锁,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启动电流很大的,时间长了空开老化烧掉,何况是继电开关。

继电器有大有小的,有质量好的,也有质量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不平衡会互充,上二极管隔离损耗太大,有钱上理想二极管吧。

4楼说了,隔离必须得有,否则继电器会自锁。

网友D:
先不说触点可靠性问题,给铅酸搞平衡充并联充其实意义不大,因为之前就提过单格2v的问题,所以串与并区别并不大。你这个电路有两个问题,第一几颗继电器依靠充电器供电,总电流几百ma直接会导致12v铅酸一直高恒压状态不转灯,电瓶会被充鼓。普通12v充电器转灯电流按照单颗电瓶设计,例如12ah 20ah,20ah会略高一点,4颗并联由于铅酸达到满电附近电压时漏电增大也将导致一直处于高恒压不转灯,两个因素一起会更加的不转灯。最后一个问题是成本问题,一个普通48v 20ah 充电器很便宜,如果换成12v就需要大电流大功率充电器,而12v 大电流充电器可不便宜,总之这样改有诸多问题,这是我的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不说触点可靠性问题,给铅酸搞平衡充并联充其实意义不大,因为之前就提过单格2v的问题,所以串与并区别并 ...

有道理,所以只是针对一些朋友心心念念想搞平衡充的提供个想法,比如: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0353-1-1.html  转灯在这里其实没意义,不说继电器线圈耗电,多个电瓶并联充,有先充满,有慢充满的,所以转灯电流本身就难设定个合适的值。除非能对单个电池进行设置转灯电流并控制是否并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所以只是针对一些朋友心心念念想搞平衡充的提供个想法,比如: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0 ...

欢迎探讨,不光是转灯的问题了,如果并联继电器充电器供电加上多颗电瓶并联会导致一直高恒压不能退到低恒压进入浮充阶段,一直14.4-14.8v的高恒压阶段会导致充电电流降不到低恒压域值,这种情况下一晚上电瓶就全部报废,并联充电不牵扯哪颗电瓶先充满的问题,一定是一起充满,因为容量大的必然电压上升较慢把容量小的内阻大的钳位,容量大的不充满,电压上升不到设定值,容量小的也得在那里等着电压上升才行。并联充电转灯电流就是单颗转灯电流x颗数,后期能量补充由13.8的低恒压浮充阶段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欢迎探讨,不光是转灯的问题了,如果并联继电器充电器供电加上多颗电瓶并联会导致一直高恒压不能退到低恒 ...

那这样的话,如果要控制转到低恒压的转灯电流,能否设定到单个电瓶转灯电流*N个电瓶+继电器的线圈电流?继电器线圈电流基本上不变的。还有种想法就是这样改,是不是可以用二种不同方法充电,想平衡一下时,用 低压并联充,平时也可以用48V串联充。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这样的话,如果要控制转到低恒压的转灯电流,能否设定到单个电瓶转灯电流*N个电瓶+继电器的线圈电流? ...

如果继电器不单独供电也可以通过更改充电器转灯电流来实现多个电瓶并联充电,一般12v 12ah 转灯电流350ma左右(根据厂家有小幅变化),20ah会大一些,所以即便同样12v铅酸充电器也不能随便充容量不同的铅酸电瓶,就是这个转灯电流限制,铅酸快充满电时电解液还原成稀硫酸,电极还原成铅板,此时能量转换基本完成,如果仍维持高电压由于电化学反应完成,多余能量不再进行转换成化学能,就开始电解电解液的水分,此时就是析气过程,电瓶电压几乎不再上升,电流也几乎不再下降,多余能量都被用来电解水发热和析气。因此容量不同电瓶有不同的转灯电流,保证一个合理值确保析气前降低电压防止过充。通过更换大电流充电器并且根据电瓶容量颗数计算好转灯电流再加上继电器损耗得出修改一个合适的数值这个电路才能安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继电器不单独供电也可以通过更改充电器转灯电流来实现多个电瓶并联充电,一般12v 12ah 转灯电流350ma ...

低压充电器的充电电流是肯定要换大的,只是还有个问题,可能在每个并联的充电支路需要适当的均流或限流,以免象你提到的电压低内阻小的某个电瓶初充电流太大,烧毁隔离二极管或损坏电瓶。

网友:
差不多两年前我做过类似电路,用于4电池供电的T12焊台,并且已经做出成品。不过没有长时间验证,因为基本上都在固定位置使用,用不到电池供电。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32304

网友:
把小电流的充电变为大电流充电,这是为什么,难道原装的充电器丢失了?

大电流电路相对于小电流电路,会有很多难以处理的问题,如果仅仅是代用,得不偿失,除非楼主另有特定的目的。

网友:
电路越复杂,问题就会越多。能找到一种双置的空气开关最好,多个联动方式来转换电池充电时并联还是放电时串联。开关模式转换与充电插头插入联动,都有机械方式实现最可靠。

网友E:
放电后电池电压差别大的话直接烧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电后电池电压差别大的话直接烧继电器

继电器是烧不了的,就算5个电瓶并联充电,12V充电器限流到10A,就是全给一个电瓶充电,那最大才10A。况且电压低的电瓶,内阻也大,一旦充电,电流也不会无限增大。只是隔离二极管有危险,所以上面提到最好再加上限流或均流下(串上个0.1或0.2欧的电阻就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