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拖了多年的改造,SONY笔记本显示屏改成液晶显示器

楼主(2021-12-19):
箱底有一块古董SONY笔记本屏早就打算改成显示器,放了几年买了驱动板准备开工,可是懒癌发作,后来改了个LED背光又放进了抽屉……这一放就是6、7年。前几天花了点时间学了Fusion 360,画了一个外壳,用去年咸鱼淘的破3D打印机打出来,然后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今天终于完工。
1. 由于图便宜,买的万能LCD驱动板只支持VGA,而且不支持1280*768的分辨率,优点是免刷固件,跳线设成1280*800也能凑合着用
2. 驱动板是5V的,但LED背光是9~12V,所以用了一块DC/DC升压板,供电用USB-C接口充电器
3. Fusion 360是个好工具,强大而且免费,还支持web app方式,值得推荐
4. 3D打印机好久没调试,外壳打出来一大堆问题,用烙铁修了半天才勉强能用
5. 这次DIY最大失误是外壳设计得过于紧凑,以至于拆了两个插座,改了走线才合得上盖子
6. 本来外壳是无螺丝设计,用卡扣固定,但PLA强度不高,卡扣很轻松地就断了,下次还是上螺丝吧

下面是一些图片,手艺和设备有限,做得比较糙,让大神们见笑了

网友:
思路不错,上半身完整外壳比一体外壳简单多了,我有个屏还在方菜板上躺着。。。然而,晚了几年。。。二手显示器只卖几十元了。

网友:
做的不错,底座可以用不同的显示器

网友:
驱动板有HDMI输入就更好了。

网友:
漂亮,有打印机真好

网友A:
花的钱比买个二手显示器贵多了 还没h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的钱比买个二手显示器贵多了 还没h口

更可悲的是留着根本没用,出了也不会有人要,最后还是落灰的下场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我也有个屏幕吃灰。有时间做个类似的。

网友B:
这种小屏实用性是个问题,如果能改成智能音箱的屏幕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可悲的是留着根本没用,出了也不会有人要,最后还是落灰的下场

对头 要是触摸高分屏 还有点搞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头 要是触摸高分屏 还有点搞头

折腾还是有点意思的,这块板子挺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可悲的是留着根本没用,出了也不会有人要,最后还是落灰的下场

本来可以直接扔掉,现在是花点钱做成这样,结果还得扔掉

网友C(2022-03-17):
有一个10寸的坏笔记本,凌动N270那种,还有个坏的14寸三星R467,想改成这种,后来看了看买驱动板的钱都能买个二手显示器了,再加上本身我还有个闲置的明基20寸显示器我竖起来拿来当副屏了,主屏23寸升降旋转华硕显示器!所以看了楼主的改造,我决定那两个笔记本还是继续吃灰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10寸的坏笔记本,凌动N270那种,还有个坏的14寸三星R467,想改成这种,后来看了看买驱动板的钱都能买 ...

如果没什么追求,改VGA很便宜,驱动板也就10多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什么追求,改VGA很便宜,驱动板也就10多块

其实改了也没啥用家里仨电视,除了客厅的,其余两个都不咋看!

网友:
最讨厌卡扣,那是不让人折腾的,折腾几次,卡扣就报废了。

网友:
看完后完全不想改了,楼主精神可嘉,收益和付出不成正比,3D 打印机说:好憋屈,打着什么破玩意

网友:
今天刚改的显示器,可是我的驱动是长条的,打印底座,不太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屏实用性是个问题,如果能改成智能音箱的屏幕就好了

其实改游戏机不错

网友(2023-03-08):
看到大家都在说改了没啥用,我还有几个广告机的屏,咋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