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套不对机:大有5733电动扳手能否上普通套筒?(封贴)

楼主(2021-12-19):
感谢各位指教!

是可以的。原先我看的侧面图,以为圆环要小一圈。前面看其实也是12.5mm:

【原问题】
最近磨叽电动扳手。

但是1/2接口套筒一般长这样:

适合棘轮扳手或者螺丝刀的头,钢珠卡进上边洞洞的,好紧好舒服:

然而5733(左侧)也好,和他搞基的三无野鸡(鸭?)也好,都没有肛珠。
那么除了销式的,如何固定一般的套筒?

网友A:
前面那个环,就是固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那个环,就是固定用的

谢谢指教,细看套筒内部有圆坑,是插卡箍的吗?

网友A:
并不是,那个坑就是卡弹珠那种的
小的套筒靠那个圆环的张力就能很好的固定了,大套筒一般都有销轴孔
有些人第一次用这种批头,甚至连套筒都怼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那个坑就是卡弹珠那种的
小的套筒靠那个圆环的张力就能很好的固定了,大套筒一般都有销轴孔
有些人 ...

你的意思,环刚好怼6.35的套筒?好像长度不够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环刚好怼6.35的套筒?好像长度不够啊。。。

我说的小套筒是你图片上那种没销轴孔,簿壁的
厚壁的一般都有那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小套筒是你图片上那种没销轴孔,簿壁的
厚壁的一般都有那个孔

图片这种是1/2大飞啊,不是小套筒

网友B:
当然用啊 我撸的雷力迅就用的普通套筒  难不成在买一套加长黑套筒
加长黑套筒不就加长了在多个眼 能穿销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用啊 我撸的雷力迅就用的普通套筒  难不成在买一套加长黑套筒
加长黑套筒不就加长了在多个眼 能穿销 ...

插上去就能牢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上去就能牢固?

径向受力就行了,不用严丝合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上去就能牢固?

是哦..很紧的,插进去都费劲,所以插销和胶圈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上去就能牢固?

相当牢固 不使劲就拔不下来

网友:
没有那个球,多了个圈啊,正常情况下,套上去了,要拿下来也得费点力的,根本不会掉

网友:
方轴前面那个环就是固定套筒的,不是高空作业,不用穿锁销,卡的也是杠杠紧不会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