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组装一个普通的排插

楼主(2021-12-19):
『X折腾』组装一个普通的排插

刷单刷的,闲得慌,组装一个简单用。大功率是肯定不行的了。

网友:
这个插座配不上这跟这么粗的线啊

网友A:
这种浸胶的插线板不能打开,很容易接触不良. 我有一个比你这个孔位多的,不敢用了

网友:
接触非常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浸胶的插线板不能打开,很容易接触不良. 我有一个比你这个孔位多的,不敢用了 ...

我家也有一个,12孔的,好几个接触不良了。 也没办法拆开恢复一下触片。

网友:
这种排插太差了,还是不要用的好。

网友:
小功率负载还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家也有一个,12孔的,好几个接触不良了。 也没办法拆开恢复一下触片。 ...

刀片沿着缝隙拉一下就开了,没有螺丝固定,就得用胶带了。

网友:
线的质量杠杠的。

网友:
1500w以下随便用

网友:
手机充电,台灯,电动车充电,等等都能用

网友:
那线的重量肯定比插座重!

网友:
线比插座贵,两孔转三孔,没接地,危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刀片沿着缝隙拉一下就开了,没有螺丝固定,就得用胶带了。

我后来发现这个插板把胶皮取下来就能打开了,里面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