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t12烙铁焊接温度不够

楼主(2021-12-19):
自己拼装的t12,用2mm的马蹄头,焊接家用电源线1mm的铜芯线都力不从心,调高温度也没什么改善,焊点渣,效果比不上十多块钱买的可调功率电烙铁(不是恒温,是可控硅调功率那种)。优点是升温快,几秒就能用。

大家帮分析一下,是2mm的马蹄头太小,还是控制板性能差(就是双色发光二极管显示那种,数码管都没有,调温全靠经验)。电源应该不是问题,加热时功率有70多瓦。

网友:
用的是国产头吗?国产头导热不太行

网友:
保养不善已经烧死的烙铁头,即使是高频 又或者是jbc 都不会好用 。

网友:
牛肉版控制器不这么不堪吧,烙铁头不行还是焊点有大的散热

网友A:
换个烙铁头试试看?我用成品高频,啥问题都没有。

网友:
这个小焊点可以,大焊点需要的是热容量。。。

网友:
马蹄头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烙铁头试试看?我用成品高频,啥问题都没有。

也想换高频的。高频的小烙铁头会不会也存在热容量不够的情况?

网友:
控制器有问题吧?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想换高频的。高频的小烙铁头会不会也存在热容量不够的情况?

你要多大的焊点啊?一般焊点足够了。那种干大活的就换个普通的大烙铁吧。

网友:
20W的 工业版 N453  尖头   无铅锡  2.5平方铜线
B站:【20W的焊接能力-哔哩哔哩】 https://b23.tv/nkyyMgi

网友B:
没图啊,,不知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啊,,不知说什么

图来喽

网友:
想当初焊接50平方毫米线到200A铜鼻子上的时候,T12功率的确显得不足。我用了两把T12一起加热才行。

网友:
用的就是白菜白光控制板 + 二手T12头。电源是笔记本电脑电源改电压23v的。

网友C:
从图上看是头小了, 买最大号的头, 然后电压搞到26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图上看是头小了, 买最大号的头, 然后电压搞到26V左右.

这是我的图哇  我二十瓦的

网友D:
20瓦焊这种这么粗的导线是小了一点,点久一点呗。(注意防风吹)
一般的电路板小打闹20W够刚好够用。再小一号15W就麻烦了。。以前的电烙铁20W就是最小的底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0瓦焊这种这么粗的导线是小了一点,点久一点呗。(注意防风吹)
一般的电路板小打闹20W够刚好够用。再小一 ...

15w还可以吧  FX650 听说很不错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w还可以吧  FX650 听说很不错的说。

错啦错啦  FX650是16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