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充电泵的电池。

楼主(2021-12-19):
请问除了是电池正负极连线,剩下两条是做什么用,为什么这么接?

网友:
多串电池的保护板连线

锂电不用保护板,你想死吗?

网友:
万用表一量不就知道了吗?3节串联,每节引一个头出来。

网友:
保护板要监测每节电池的状态,因为是串联所以每节都要引出线来。有一些状态不对,就要断掉整组电池的输出或输入

网友:
检测每一节电芯的电压,当有任意一节电芯过充或过放时启动保护。
劣质的保护板可能没有,稍微正规一点的都有。

网友:
每一节电池都要监测到,防止过放损坏电芯,所以有B1B2的节点,用了温度探头防止充电时电池温度过高,至于充电终止电压是充电器控制!

网友:
你好.这是什么牌子的充电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