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双12的潭祖中国红电钻

楼主(2021-12-19):
下单时红色的,发来了成绿色的了

网友:
想来看中国红的,结果来了个绿马

网友:
你这个是带冲击的,赚了

网友:
多少米来的?

网友:
谭祖中国红耐力测试,  连接打了ー百多颗自攻丝还有电,   我的耐力不够了!   可以哈

网友A:
带冲击,蒸的馍?

网友B:
这个牌子广告费交了不少吧,记得好像是第四次看到这个产品了。

楼主:
车开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冲击,蒸的馍?

嗯  带冲击的

网友:
我抢了两个中国红,可是电池不耐用,无奈又买了转牧田的口,用我的牧田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牌子广告费交了不少吧,记得好像是第四次看到这个产品了。

不是广告,而是确实优惠

网友:
赚了
带冲击,而且绿色塑料外壳应该会比黑色好
黑色好像是回收料
这个电钻拿到手以后,有条件的可以把电池换掉
换成动力电池,绝对 趁手

网友:
我用220v有线的,飞法法,贼有力,打一整天螺丝都不带喘的。

网友:
特异功能测试,   切断14厘钢筋.   一般锂电钻不行的,   同心度要求高,   当然很慢转速太低,   维修应急切锈锣丝用,  不用带切割机!

网友:
电池的标一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