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CG识别型号有误?

楼主(2021-12-19):
RT,昨天发了个帖子拆兰科芯U盘,里面是4CE双贴的镁光NW474,总容量128GB
CG识别出了颗粒ID,但是可能的芯片型号好像不太对,容量加起来是64GB
问问坛友们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以量产软件为准

网友A:
单片8DIE4CE的闪存,每个ce 16GB,两片8个ce 128GB。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8DIE4CE的闪存,每个ce 16GB,两片8个ce 128GB。完全没问题。

我说的是型号…如果按照型号走的话,要不然容量不对,要不然CE总数不对,可能是因为CG没有识别多DIE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型号…如果按照型号走的话,要不然容量不对,要不然CE总数不对,可能是因为CG没有识别多DIE的功 ...

这个型号的闪存最多支持4个ce,双贴8CE都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