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LG日立闪雕刻录机GH40F

楼主(2021-12-19):
多年前tb上买的拆机件,还贴着acer的标签,可以在盘面上刻录图案和文字,还是很好玩的。最近故障了,经常弹不出托盘,而且光盘放进去咯咯响一直读不出来。

为何有些图片传不上去?大小也没有超标啊,都是一起拍的,格式也一样。

网友A:
为何有些图片传不上去?大小也没有超标啊,都是一起拍的,格式也一样。

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宽度最好不要超过4000px,手机端最好不要超过8000px

网友:
我是进来找acer标签的。。。

网友:
这玩意没见过,虽然光驱拆过不少

网友:
这种雕刻需要特殊的盘片才能用吧,我记得0607年兴起过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宽度最好不要超过4000px,手机端最好不要超过8000px ...

果然如此,传不上去的都是超过4000的。现在的手机相机都不能调分辨率了,都是自动的。

网友B:
我买的先锋的闪雕机,得买专用的光盘,用nero有光盘设计

网友C:
貌似叫光雕吧,05、06年左右兴起的,需要特制的光盘,盘面是一种特殊染料,内圈有一圈定位标记,用激光头在盘面刻出图案和文字,当时最广泛的NERO还专门有光雕相关设计界面。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刻出来的盘面怕阳光直射,晒多了图案就消退了。我当年也是跟风买的三星的TS-H652M,在其一生中,只雕了一张盘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先锋的闪雕机,得买专用的光盘,用nero有光盘设计

刻图案比刻盘本身还慢

网友:
当时我的HP笔记本上配的光雕,一次都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叫光雕吧,05、06年左右兴起的,需要特制的光盘,盘面是一种特殊染料,内圈有一圈定位标记,用激光头在 ...

这个叫闪雕(LabelFlash),光雕叫(LightScribe),在盘面表面下面,比光雕不容易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叫闪雕(LabelFlash),光雕叫(LightScribe),在盘面表面下面,比光雕不容易褪。 ...

这是闪雕(LabelFlash)是蓝色的,需要用专用盘才行,普通盘不行,光雕LightScribe是金黄色的,同样也是需要专用盘才行,普通盘不行,后来建兴出来个什么雕,普通盘就可以雕刻,但是是利用没有使用的数据进行雕刻,图像在盘下,颜色随盘面颜色。

网友:
有谁还记得TDK的DVD超硬刻录盘吗?

网友:
我都还有雕刻机,不玩了,还要买空盘

网友:
家里还有一桶三菱刻录盘DVD的 吃灰10多年了

网友:
能闪雕就能光雕,单层dvd数据面就能出图案

网友:
鳄鱼从不挑盘
这句话会不会暴露年龄 当年的benQ在光驱界的广告语